r400灰屏维修

楼主(2016-03-25):
R400进水的机器,在扩展坞附近,拆机,都涨了绿苔,拍照,用洗板水清洗,上BGA烘干,然后测量各大电感不短路,通电试机,看电流可以点亮,接屏灰屏,因为进水是在D壳,所以灰屏不考虑屏线和屏,测量J5接口的LVDS信号,对地都是570,VCC3P也是正常的3.3V正常啊,那就看接着往上查找,LVDS还要经过U11和U27转换,U11和U27需要,测量U11和U27的LVDS信号也正常,U27也需要1.8V的供电,通电测量没有,再次通电测量还是没有,这个电压通过U90转换而成,测量,1和4脚电压都正常,6脚VCC1R8B也不短路,那看看EN,EN没有一点,那就查EN这脚对地正常,那就查EN的来源,EN通过B1_ON 经过电阻R382转换,R382的2脚和U90的2脚不通了,飞线后,通电正常显示,完工。这个机器可以去掉L23电感正常点亮,独立直接改集成。

网友:
lvds模块缺供电,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
进水的本都不好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