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纸机电源板修理一例

楼主(2016-03-25):
几天前修了一个碎纸机,客户只提了一个碎纸机的头部过来。 说此机只会正转,不会反转。反转才是碎纸,正转不知起什么作用。
   先跟客户讲好价:棕黑棕同意修。
   拆开外壳,里面只有一个电源板和一个碎纸电机及刀片。首先上电测量那个12V稳压管两端电压为8V左右。看稳压管应是12V电压才是正常的。拆下稳压管测量是好的。再理电路,这电压直进那个IC358。断开IC358的供电脚,再测12V电压恢复正常,说明IC损坏了。换之,上电插纸试机,电机反转正常运行。收钱时,客户要我开收据,写上棕绿棕。

网友:
单位维修,这钱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