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1R不待机维修

楼主(2016-03-25):
客户送修的一台DELL笔记本板号是LA-9103P通电开机没反应,
接上维修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电流,于是就拆开通电检测,公共点有19V待机芯片没有PWM 3 5V输出,测量开关上有3V电压,这个应该说明是EC 9012是好的,于是就是重点查待机芯片TPS51225,先查VIN有19V电压
3脚3V 13脚5V线性电压也正常,第6脚和20脚是连在一起的也有3.3V,就是没有输出PWM 3 5V,再查输出上下管没有短路,待机芯片也不发烫。当时就想换掉待机试一试,后来再去查BOOT 17脚时发现有断线然后去氧化层补线后(QFN芯片太小了只能一边用放大镜看着一边补焊很考眼力),PWM 3V 5V就出来了按开关后就亮机了。

网友:
还是得仔细 仔细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qfn补线确实考眼力

网友A:
断线还需要放大镜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还需要放大镜看吗、

不用放大镜看不出来。

网友:
    修这些玩意儿必须要放大镜啊。。。。楼主技术 666

网友B:
老师级别的,楼主的万用表不错啊,多少钱。

网友:
QFN补线可是细致活啊

网友C:
这种断线我通常不用放大镜,,,,都是我的眼睛收拾他

网友:
细心就是钱

网友D:
有没有拆下芯片补线 手工不错

网友E:
楼主用的这个表,效果怎么样,,反应速度还可以吗

网友F:
仔细,修机不易,这样补线,烙铁水平不错!

网友:
这样修呀,本来就是可以眼睛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级别的,楼主的万用表不错啊,多少钱。

我还是小白,去年刚从迅维实地学习完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拆下芯片补线 手工不错

没有拆QFN芯片下来,拆下来又要焊上去太麻烦了 直接补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仔细,修机不易,这样补线,烙铁水平不错!

都是用刀头补线的(学习时都是用刀头用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这个表,效果怎么样,,反应速度还可以吗

这个表200多,反应速度比较快。跟这个差多的是胜利86E

网友:
大神级的人物了,分析的有条有理.

网友:
hace falta un microscopio,ayuda mucho

网友H:
这个修pwm的流程不错的确要顺序检查。

网友I:
这板子难修,楼主怎么找到Boot上去了,不容易

网友J:
黄大神暑假带我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都是用刀头补线的(学习时都是用刀头用习惯了)。

同感,不知用尖头的如何,我手机有个,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板子难修,楼主怎么找到Boot上去了,不容易

查PWM芯片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黄大神暑假带我飞

你自己都独立开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感,不知用尖头的如何,我手机有个,有空试试

手机上的元件太小了,只有用尖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修pwm的流程不错的确要顺序检查。

都是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断线我通常不用放大镜,,,,都是我的眼睛收拾他

你太利害了。

网友:
这种情况从来没用过放大镜,秒秒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