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6-03-25):
    一、无法发送短信     原因分析:   1、短信中心号码错误;2、手机欠费。   处理方法:   1、打开信息,点击虚拟菜单键,依次点击“设置”-“短信服务中心”,将短信中心号码设置为当地网络运营商的短信中心号码。(不同运营商、不同地域短信中心各不相同,可致电当地运营商咨询。)2、建议缴费。     二、触屏不灵
  原因分析:   1、如果是充电时触屏不灵敏,一般为非原装充电器输出电压不稳定会造成触屏不灵;2、屏幕保护膜导致触屏不灵敏;3、静电导致触屏不灵敏;4、系统软件原因;5、手机被ROOT;6、硬件故障。   解决办法:   1、更换原装充电器。2、撕开保护膜,查看是否可以解决。3、按两次开关可释放静电。4、在备份好资料的情况下恢复出厂设置,若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可查看是否有新OTA版本,可升级到最新的版本。5、送售后处理。     三、手机死机
  原因分析:   1、后台运行程序太多,占用运行内存过多,造成系统假死、死机情况;2、手机中病毒;3、手机存储资料过多或安装太多程序。   处理方法:   1、退出部分后台运行的程序,并养成通过返回或者退出虚拟按键退出运行程序的习惯。2、安装杀毒软件杀毒。3、删除及卸载部分不常用资料和程序。4、将部分程序转移到内存卡。     四、自动关机
  原因分析:   1、电池触点或电池连接器氧化;2、静电引起;3、电量不足引起;4、ROOT引起;5、设置了定时开关机。   处理方法:   1、使用橡皮擦或者棉签擦试电池连接器。2、保持手机清洁,或配手机皮套。3、因电量不足引起,充电即可。4、将手机送到售后进行升级处理。5、重新启动后可将定时关机取消
  五、机身发热或发烫
  原因分析:   1、智能手机相当一台微型电脑,CPU工作时会产生热量(但手机不像电脑有专门的散热设备),热量通过外壳散发,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机身发热,这是正常现象。在玩大型3D游戏或充电时使用手机,发热现象体现得较为明显。   解决办法:   1、尽量避免长时间拨打电话、观看视频或者充电时玩游戏等情况。
  六、耗电快、待机时间短
  原因分析:   1、后台运行程序较多;2、屏幕亮度偏高;3、开启蓝牙、GPS、WIFI及数据连接等;4、手机开启体感功能也很耗电;5、智能手机使用频率高,也是造成待机时间短的重要原因。   解决办法:   1、主界面按HOME键调出最近运行的程序,滑动退出后台运行的程序。2、屏幕亮度适当调低一些。3、不使用时关闭蓝牙、GPS、WIFI或数据连接等。4、目前手机大部分是一天一充,只有部分电池容量高的手机待机时间会增长。一天一充已是常态。
  七、手机无法识别到SIM卡
  原因分析:   1、SIM卡未正确放置。2、SIM卡过旧。3、手机SIM卡座损坏。4、手机机身的IMEI号丢失。5、手机卡已被剪坏。   处理方法:   1、尝试重新安装SIM卡。2、用橡皮将金属芯片擦拭干净。若不能解决,而其他SIM卡可以读取,建议更换新卡。3、如果是手机SIM卡座损坏建议到客服中心维修。4、输入指令“*#06#”未显示机身IMEI码,建议送往客服维修。5、到营业厅更换新卡。
  八、照片或其它资料保存不了
  原因分析:   1、内存卡内有病毒;2、内存卡损坏;3、内存剩余空间不足。   处理方法:   1、安装杀毒软件杀毒,也可格式化内存卡。2、更换内存卡。3、清理内存卡里存储的资料及清理应用程序里的数据(垃圾文件)。
  九、照相机照相模糊
  原因分析:   1、相机拍照像素设置过低。2、摄像头镜片有污物。3、光线问题,晚上拍照会比白天模糊。   处理方法:   1、在照相机设置里,把像素设置为最高。2、用眼镜片布将摄像头镜片擦拭干净。3、建议开启闪光灯。
  十、运行某软件或游戏死机
  原因分析:   1、手机运行内存不足;2、手机被ROOT;3、误删除软件导致;4、软件本身故障。   处理方法:   1、退出部分后台运行的程序。2、进行OTA升级或者到售后进行软件升级。3、重新安装最新版本程序或游戏。4、将手机重要资料备份,尝试恢复。

网友:
这资料很好~~~ 值得一看~~ 学习了

网友:
顶好,顶好,资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