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 4.0 百分百备份 亮机

楼主(2016-03-25):
H61M-DS2 4.0 百分百备份 亮机 开始故障是不断循环重启 测上电瞬间 各电压正常 这这里我提醒一下 这种奇葩BIOS不能刷一个  一定要两个同时刷 两个同时安装上去  我就是单用一个BIOS 怎么都刷不亮 差点被搞死  后来两个同时刷了这个BIOS就好了 25Q32BV 的BIOS

迅维网chinafix.com_GA-H61M-DS2 REV4.0.rar

网友:
只用主BIOS不行吗

网友(2016-04-28):
3.0的板子能刷不???

网友(2017-11-07):
循环重启可以解决么??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只用主BIOS不行吗? 循环重启可以解决么??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循环重启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是bios问题

网友(2018-01-18):
我的主板  版本4.0的只有一个BIOS   刷了一个好了 为了稳定  又加了一个BIOS上去

网友:
能用吗?????:L哪个试过

网友:
测试ok,我的就是无限重启,刷前注意版本号,,,刷完就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05-13):
主板老是反复的重启不开机,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有刷了试试的吗好不好说下 啊心里突突的 分少

网友(2018-06-30):
试过很多技嘉的双BIOS都只刷了M-BIOS,B-BIOS直接不装都可以哦??

网友(2018-09-20):
下载刷完BIOS后,不上内存开机报警,以为好了,装上内存就不亮机,再次拆下内存也不报警了

网友(2018-12-04):
刷完直接不触发了,原bios还能触发来着

网友:
以开始我也只装了一个,搞死不行,

网友(2019-05-03):
反馈一下。刷了以后确实能开机了,原来原板上的两个BIOS都是坏的

网友(2019-06-08):
终于找到4.0的版本。。。谢谢

网友(2019-12-02):
刷了开机正常,好评

网友(2020-02-07):
这是那个BIOS的?M的还是B的?

网友:
没有试过 建议用一样版本的

网友(2020-03-08):
资料不错,完美修复,一定要两个一起刷了安回去不然不开机或者间断触发

网友(2021-10-15):
主板老是反复的重启不开机

网友(2021-11-22):
ga-h61m-ds2_f2吗

网友:
就一个文件,两个一起刷什么意思?

网友(2022-06-25):
我的也是循环重启, bios的4.0的.刷完楼主的 bios自动重启了4次后就亮机了.多谢楼主,我是按照楼主的方法二个bios都刷了,完美亮机,就第一次刷完自己恢复了一下bios,第二次启动速度正常.

网友(2023-10-06):
主板老是反复的重启不开机,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