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可以通过32对PCIE耦合电容飞线连接台式机独立显卡吗?

楼主(2016-03-25):
最近总是有一种冲动,想把Y470接上台式机独立显卡,恰好手上有一块显卡焊盘掉点的一代I系列笔记本主板,想拿来试一试。
可行性分析:
台式机PCIE16X接口的信号有:
1:64根PCIE总线,这个可以飞线
2:时钟信号CLK/CLK#,可以飞线
3:PLTRST#复位信号,可以飞线
4:SDA/SCL两根I2C总线,台式机独立显卡大部分未使用
5:12V,3.3V两组电压可以单独外接供电不是问题

这些信号在笔记本上面都能找到对应的结合点,不知道飞线上去能不能认得到台式机显卡?

会影响成功的几个问题。
1:BIOS,笔记本显卡启动与否于BIOS程序有关,估计显卡芯片的BIOS也是集成在笔记本BIOS里面的,就算显卡飞上去了BIOS程序不对肯定也不能用,但是考虑到台式机独立显卡的BIOS是焊接在显卡板上的,不知道接到笔记本上后能否自动调用?
2:笔记本上面有没有设置电阻之类的东西?类似于独显改集显那种?

我知道有一种PCIE1X的外接独立显卡设备,但是PCIE1X这个速度,大家懂得。

网友:
这个估计是行不通的。首先你飞线能保证良好的电气性能?电磁干扰?其次即使你能修改BIOS,估计你也很难保证正常使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人做过,,,做这个只是试验,这显卡也放不进本子内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人做过,,,做这个只是试验,这显卡也放不进本子内部

如果还真没有做过的话,那我就下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真没有做过的话,那我就下手了

那首先感谢你先做这个试验,最后把结果反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首先感谢你先做这个试验,最后把结果反馈一下,,。。

好的,到时候我回复了别忘了回来看

网友A:
SDA/SCL两根I2C总线,这两根线应当接上,,,。

网友:
楼主 做完上图来看看 呵呵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非常有想法

网友:
有更多人感兴趣吗!!!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A/SCL两根I2C总线,这两根线应当接上,,,。

这个有何讲究?需要这两根总线来调用独立显卡上面的BIOS程序吗?

网友:
时钟线的长短也是有影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