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0暗屏求助

楼主(2016-03-25):
此机故障是暗屏。

这几个供电都没有。背光开启  和供电都无电压。,只有lcdvcc有3.3v     遇到这种暗屏一般都是将3.3v屏供电直接拉过去。一般都能解决、但此机拉过去3,3v之后也能亮机。但是亮机之前会白屏  闪一下。信号不同步的感觉。和客户商量不通。只能找故障点。

这个应该是背光的开启信号。来自EC , 此电压是经+3vs上拉来的。  但是r281  上拉电阻一端3.3v  另一端只有0.5v   所以导致暗屏。  另一端经一个二极管通向EC的。  此电路是  如果EC那个脚电压为低   就会把  D17这端的电压也给拉低。  心想  可能是ec给拉低的。果断换EC   但换过之后还是为低。 依旧暗屏、

图一的 那几个信号都是通向EC的,
但侧过ec 的pg  条件  这几个信号的对地值 都是正常的。这下没思路了
只有屏供电是正常的。  为什么EC不发出背光开启信号。  开启背光的条件是什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开启背光供电。
求高手  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请高手大神们认真看完此帖 在回复。感谢

网友A:
板号是多少?我帮你看下,这种情况一般不是EC的问题,一般都是EC没有收到一个信号,所以EC不会发出BKOFF#信号

网友:
休眠信号测了吗

网友:
侧过了  ec的供电时钟复位和pg  都正常    休眠信号没电压得话 应该不能触发吧 。。我这个是暗屏啊

网友:
屏和屏线排除了吗

网友:
没有休眠信号有的是屏暗

网友:
这个客户有点难说话呀   你当初就应该跟他说屏坏了  修屏 要么换新屏 价格报高点 他就同意这样了

网友:
屏线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多少?我帮你看下,这种情况一般不是EC的问题,一般都是EC没有收到一个信号,所以EC不会发出BKOFF#信 ...

la- 4182p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多少?我帮你看下,这种情况一般不是EC的问题,一般都是EC没有收到一个信号,所以EC不会发出BKOFF#信 ...

就是不知道EC收到什么信号  才会开启背光的

网友:
我没有这个图纸

网友A:
你这款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

网友:
查一查显卡供电模块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如果是独显,干显卡吧 华硕的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

集显的,,

网友:
集显得   暗屏  不啊好高呀...你最好换个屏试试

网友:
测一下JLVDS1的8组数据线对地值,应该都有1,6V以上的电压,这是高分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