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进水,能开机无显示,还有的救吗?

楼主(2016-03-25):
新手求教.
想学修手机,朋友拿来一部4S进水的机器,开机有电流,100毫安-500毫安之间变化,最后稳定在100毫安左右,关闭静音开关,机器有震动,所以我判断是正常开机。拿下主板后,发现主板上有烧毁的地方,头大了......这玩意还有救吗?这么小的东西怎么焊的了?显微镜拍了几张照片如下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显微镜啊。!发基地维修部可能有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显微镜啊。!发基地维修部可能有救 。

发迅维修的话联系谁?我本想自己练手,可这状况我两年内恐怕也修不了......

显微镜40元包邮买的三无产品.....500倍的。拍了个百元钞盲文那个点,效果还凑合。

网友:
腐蚀得这么严重,清理干净估计也有断线的,这个还得用显微镜才能补得好线

网友:
先洗干净干,看是不是有虚焊断线在判断咯

网友B:
楼主自己焊过吗,怎么那么多锡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焊过吗,怎么那么多锡渣

没动过,那是进水后腐蚀的

网友C:
清理腐蚀残渣后,竟然能正常开机了,音量加减显示耳机,可是我没插耳机,一分钟后屏幕熄灭打不开,拔了耳机排线后可以正常使用10几分钟,然后又是屏幕熄灭,音频芯片位置发热,这是音频芯片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清理腐蚀残渣后,竟然能正常开机了,音量加减显示耳机,可是我没插耳机,一分钟后屏幕熄灭打不开,拔了耳机 ...

音频芯片发热也不一定是芯片坏,有可能是周围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频芯片发热也不一定是芯片坏,有可能是周围的电容

新手不懂。。。。不开屏幕待机,两小时了也没发热,回头换根耳机排线,看看是不是能凑合用
菜鸟只能用这种菜的方法了

网友E:
这种即使断线,也不需要显微镜,普通放大镜即可,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即使断线,也不需要显微镜,普通放大镜即可,问题不大。

终于有高手关注一下了,谢谢,努力中
新手求教一下,现在问题是开机正常,但屏幕只能亮几秒到几分钟,然后熄屏,但手机还正常,只是屏幕无显示,音频芯片周围发热,这种状况我应该从哪里入手查找问题?

网友:
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仔细查下进水处的元件吧,芯片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这都腐蚀成这样啦

网友:
这腐蚀的太严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