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经验 A1278开机0.8 不出集显电压换CPU好

楼主(2016-03-25):
  前几天接到一个A1278 K90I 客户说正常用看电影突然死机,在开机就不显示了。
裸板测试,触发0.8  0.7  0.8    电流不在跳动。 除CPU集显电压外其他电压都出来了,这个机器修的比较马虎 板子上看着比较好 在想着客户是用着看电影的时候突然死机的,大概分析了下应该是桥或者CPU有问题。就大概测量了一下 基本上都正常 不插内存开机0.7机器报警  插内存不报警但是没有完全过内存的感觉  测量CPU对地阻值11瓯   对着好板测量了一下好板是22瓯左右  飞线接了个诊断卡跑代码到0C   没有仔细测量了   凭着经验换了个CPU就好了

这是取下来的CPU

从料板上拆了个CPU植好球

做上去

这个机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最主要就是焊接CPU这方面 由于没有对位线 放的时候我是用灯看着下面的锡点四面都接触的正好就做上去了   取下来的时候在芯片四周用笔画上线也可以, 但是尽量不要用洗板水去擦了  因为会擦掉(我之前这么干过)

网友:
厉害换这种cpu目前都还没有换过了

网友:
这种u换,确实是不好搞

网友:
真的很厉害了,我今天也做了个桥cpu一体的,花了两个小时。

网友:
CPU挂了还真少见,,,,,,,,,

网友:
A1278 这种cpu坏的真不多,坏了真的是不好换啊,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这种CPU都能换 厉害

网友:
你做多久了,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应该说下,怎么换u的,换u有什么注意事项,有什么经验,我想下面呼声会一片的!!!

网友:
换了好了就好了,没好也没招了吧

网友:
都是技术活,要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放弃,直接换板。。。

网友:
这个板载CPU不换好啊.看来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这款U贵吗?我有换过P8600的U好过几台

网友:
现在板带U的板,U坏的机率很高

网友:
还真有换U 的。。    厉害

网友:
这个CPU多少钱,换的话成本高吗?

网友:
厉害,还没为苹果换过U

网友:
关键料板上有拆,如果料板上没有的话,风险就大了。

网友:
CPU都搞?要花不少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