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老师帮我看一下这两个元件的型号及代换型号

楼主(2016-03-25):
显示器驱动板上的两个元件。
网上没有原型号卖的话,找代用的也行。最好能发个掏宝链接,我按照上面的字搜不到东西。

网友:
一个是5V转3.3的    还有一个是3.3转1.8V的 修显示器应该多备一点 1117 -2.5  3.3  1.8

网友:
谢谢,这元件叫什么名字,在掏宝搜什么?

网友:
LM1117的,一个5V转3V一个3V转5V,可以去板子上拆

网友:
大部分的驱动板上都有这两个元件

网友:
LDO电源管子,找旧板拆,大把的。

网友:
是3V转1.8V,还是5V呀,大的是5V转3V,小的是3V转5V ,对吗,没有型号,这位置拆的管都能代换是吗?

网友:
找5V赚3.3 跟3.3赚1.8 这两个管子 驱动板多的是

网友:
做维修就应该多备一些坏板,拆配件容易,都不用买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估计换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
找料板啊 一个是5v转3.3v 一个是3.3v转1.8v

网友:
管子上面有33的是5V转3。3V的,另一个是转1.8V。

网友:
瀚视奇281D的吧 板子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1117转1.8的管子 驱动板上面多的是

网友:
这种元件很好找呀,换了顺便看下电容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这种线性稳压器板子上很多的啊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