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心疼的联想Y410P 不触发并掉电

楼主(2016-03-25):
机器型号:联想Y410P
版号:仁宝 NM-A031
故障:进水
师傅把机子交给我,先看一下怎么修,我一看A壳写了标签,写的是“进水”,好吧,我就拆拆拆,把板子拆出来以后,观察板子正面反面有无异常,发现有一点进水痕迹,洗板水擦擦,上锡拖拖拖,OK,第一步测量对各大供电电感阻值,完全正常,量公共点阻值正常,OK!好,开启电流表,一插,电流指示针闪了一下,按开关,咦?开关板的指示灯常亮,我扭头一看电流表的指示针没动,跟待机电流一样,不触发。好吧,开始修。
打开图纸,拉倒最后一页有个时序图,嘛。。不错,按照不触发时序来修。

A1、A2、A3不用说了,已经都有了,接下来查A4的ON/OFFBTN#。。
A4:这个信号是开关高低高电平,一量3.3V-0V-3.3V,正常,下一步

A5:EC_ON,来自于EC芯片的70脚,触发一瞬间,3.3V有了,正常,下一步。

A5→2-A:PCH_PWR_EN#经过电阻变成PCH_PWR_EN#_R,开启待机电压转换南桥待机电压,此电压有了,正常,下一步。

②:PCH_DPWROK_R转换成DPWROK_EC,来自于EC芯片,此电压有了,正常,下一步。
③:+3VALW_PCH、+5VALW_PCH不多说了,待机电压转换为南桥电压,此电压已有,下一步。

④:PCH_RSMRST#,来自于EC芯片,正常,下一步。

⑤:PBTN_OUT#,正常,下一步。

⑥:PM_SLP_S3#、PM_SLP_S4#,不正常,来自于南桥。
发现PM_SLP_S3#、PM_SLP_S4#没电压,我心一凉,不至于吧,进水不可能进南桥吧,小小的南桥,料板都没有,想放弃维修,无意发现EC的引脚有点发黑,我侧面看EC芯片的引脚,果然EC芯片进了一点水,把EC芯片取下来,划干净,焊,上锡,除掉连锡,一上电,按开关,奇迹可以触发,我以为修好了,然并卵,触发上电后电流跑到1A以上掉了,并自动上电掉电,怎么会这样啊。。。。
店里穷,没有示波器,采用最笨的方法是掉电一瞬间,量各大供电电感电压,全电感电压都有了,我心想,要么是刷BIOS、要么是CPU、要么是桥问题,先刷BIOS,然并卵,换CPU,然并卵,桥,我不想动桥,麻烦。。。哎呀,把板子放一边去,出去吃饭,我一边吃一边想,忽然想起来了,仁宝板子大多数都是二级转换电压爱出问题,造成跑电流不动或者掉电。赶紧吃完饭后,准备动手测MOS管和三极管,统统都量,量啊量啊,终于找到敌情了。

我一看以为是三极管,然不是,一看图纸是贴片MOS管,咦?引脚是G?S?D?,忘了,默默拿出小纸条,看懂了,咳咳,发现G极和D极完全通了,明显不正常,拆除后确定是MOS管已短路,找个G470料板的贴片MOS管装上去,一量,正常,一上电,触发,跳跳跳,过了1A后不动,断电,接个屏,触发,终于点亮了,装起来,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维修不触发,按照上电时序来修,这是好修,不要盲目换EC、BIOS、桥等等,愚蠢的维修思路。
           贴片MOS管短路造成保护性掉电。

  维修不容易,写帖子不容易,我想说:求加分。

网友:
帖子不错   加分了

网友:
小伙子编辑帖子很是得心应手啊

网友:
楼主为啥心疼啊客户不进水咱们怎么赚钱 呵呵  楼主是不是想说头疼啊

网友:
大海捞针法啊!  还是按照信号查比较靠谱。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一般问题都是进水出三极管坏的还没碰到过不错学习了

网友:
good job dear its good to lear how to repair

网友:
说得很详细的,加分

网友:
不错的 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满版找 思路好

网友:
楼主 好耐心  已加分

网友A:
楼主思路明确  NM-A031 这版号也是仁宝的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查,说明楼主已经是一位高手了,赞

网友:
进水机二级转换电压出问题也确实比较容易出现

网友:
新手学到东西了,手机加不了分

网友:
看来老徐要求背时序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明确  NM-A031 这版号也是仁宝的吗

是仁宝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