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E198开机灯闪就灭

楼主(2016-03-25):
机器型号:华硕VE198,像是明基代工的。
故障: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点不亮
检查:电源板的5V正常,3.3V变成了5V,就是5V通过一个3脚稳压3.3V,用1117 3.3代用,电压正常了,按电源开机键无反应,再装回坏的稳压,电源灯亮一下灭,主板的1.2V正常。不知道是主板的数据问题还是主板坏了,
各位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
先点下背光看看,背光要有,上通用板看看。找出是哪块坏了,才好修。

网友:
有可能主控有问题,可以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A:
电压都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正常了吗

电压都正常了,按电源键没反应

网友:
1117该线路吗
图片发出来啊

网友:
稳压干嘛又换回去,先3.3V正常,然后检查按键有没坏

网友:
驱动板你确定是1.2V,而不是1.8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