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修B460短路引发多种故障

楼主(2016-03-26):
机器型号:联想B460
版号:纬创
芯片组:HM55
故障:短路
师傅接了同行的机子,检查一遍机子,按开关没反应(没插电流表),把机子交给我说,拆,刷BIOS。我一听晕了,没插电流表判断还真确定BIOS问题。把电池拔掉,一查电流表,电流表爆表了,短路了,我心里嬉笑,短路还可以刷BIOS?这头我第一次说过,不说了,拆拆拆,拆出来后,发现供电口一个小MOS管烧烂了,甚至把焊盘烧烂了,风枪把一两个MOS管除掉,扔进垃圾桶,找个料板MOS焊起来,量公共点,阻值偏低,短路没有消除,考虑到19V的电容、上管太多了,只好用烧机法烧,烧烧烧到CPU的上管铁壳MOS,除掉后不短了,找个料板原装铁壳MOS上管MOS管焊好,量各大电感无短路,好,上电,咦?纳尼?没待机?不对吧,量待机芯片的上管的D极没电压,不会吧。。。。

追查公共点前面的供电口U50场馆的D极也有19V,跑到U47的S极,一量S级是0.38V,晕了,一量D是19V,诡异是S极是19V,难道换错了MOS管,我分辨不清MOS管是P沟道还是N沟道,没办法,查图纸,一看,我很晕了,我TM竟然换错MOS管,我装U47 N沟道,赶紧去拿垃圾桶找个已除掉的MOS管,终于找到了,一量P沟道的MOS管,正常,装起来,插电流表,19V顺利进入公共点,发现电流指示针有点偏高,我的手摸摸全板,发现待机芯片有点发热,看到待机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被垫子烤化了,除掉并清理后,一插电,电流恢复了,待机芯片没发热,正常输出3.3V、5V。
按开关触发,电流指示针一跳一低,自动上电,量CPU的三个电感没出电压,我怀疑CPU坏了,换个CPU还是不行,考虑到铁壳MOS管爱坏,需要全部都换,找个料板一起换,还是一样,插CPU供电的条件,开启信号也有了,线性电压也有了,只有PGOOD不出电压,换个新的CPU还是不行,有点忧虑了,把CPU除掉,对CPU供电的三个电感对地阻值,发现只有L23电感对地组织偏低,断开电感后极,发现后极偏低,居然是330电容击穿了。 更换新的电容并恢复阻值正常,上CPU上电还是然并卵。。。。逛论坛下个两个BIOS,然并卵。。。
看了网友把铁壳MOS全换掉,换成小的MOS管焊起来,飞起来。我就试试按照他的方法,装CPU是,上电,量三个电感电压出来了,不再掉电,卡在1.5A以上不动,换个新的CPU一试,电流指示针开始乱跳,快到点亮了,接个屏,亮了。

维修结束,写帖子好累,求加分。

网友:
大 铁壳子,是个 祸害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