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台二修进水多处故障的惠普510 机器

楼主(2016-03-26):
                                        解决一台二修进水多处故障的 惠普510 机器
GATE_5S同行送修一台惠普510 机器 进过水还修过  送来有段时间了一直忙没这么看  今天拿出来看看  因为之前我拆开看过 当时忙就没怎么看  打值 上家搞过CPU部分 洗刷过  没修好  ; 测发现 CPU供电部分短路  上官击穿   拆掉上官还是短 再拆下管也是一样  测5V 待机电感0.24 不正常 打值发现CPU管理芯片TPS 51620 不正常拆掉阻值恢复了有点 还是有点低 再查 找出CPU座子后面的330 的坦电容击穿了 摘掉后不短了 5V 电感恢复100多 通电 不触发 电流有点高   再次扫一圈 发现网卡供电脚阻值002  不正常 拆掉网卡 阻值400多正常了  再次通电  电流0.12 一会掉了 不正常明显有电压没出来啊  根据英业达的时序 查了一圈发现二级电压+3vS 和+5VS 没有   那CPU基本不用测了  因为CPU供电要想出来必须满足VCC 和VR_ON 和VID  实测VR-ON 34脚没有 查来源 实测393  8脚正常 5脚和3脚为0  不正常 +3vS 没有  所以CPU电压不会出来;再接着刚才看: +5VS要想正常GATE_5S 必须要为高电平 实测为0  追查: 由图得知 受控于SLP_S3#_3R 实测 Q54 1脚为高   3脚确一直是18.5v 明显不正常 2 3脚短接 电压拉低了  测GATE_5S 为高  +3vS  +5vS 出来了  以为修好了  通电测o.3-01来回运费跳变 CPU供电也出来了0.9  VCORE 出来后51620 就要发出CLK_EN#开启时钟   接着就要查 追查下去 找到 实测Q9038 3脚电阻一段3.3 另一端只有 1.7V  明显不对 手摸时钟芯片S9LPRS355BGLFT发烫  并且两端压差相差很大  直接用S9LPRS365BGLFT代换  清洗完后 打值恢复正常了 通电待机0.01 正常了 不自动上电了 触发电流一路小跑成功亮机 上亮机图和换掉的芯片 至此 机器成功修复  大晚上的发帖不容易 还得挨冻 各位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三克油外瑞马驰!

年轻贵在拼搏,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你这么厉害,叫我等菜鸟这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厉害,叫我等菜鸟这么活?

刘总  我是菜鸟 多多指导指导我。

网友:
大神降临,这么复杂的故障都给排除了,小弟膜拜。

网友:
mucha paciencia para valorar,,

网友:
坏了这么多啊,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技术真牛B!!!

网友:
楼主  这技术真是大神  那么多故障很快就解决了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稳准狠。

网友:
这让我们怎么活  。。。。*脏话*没法活了。

网友:
牛 这都能修好  佩服

网友B:
遇到这种故障我首先要使用烧机法

网友:
二进宫机子没那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故障我首先要使用烧机法

有些机器 烧不出来的

网友C:
这种机子都能修好,应该是实力加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子都能修好,应该是实力加运气吧?!?!?!

运气运气 呵呵

网友:
姜总很嗨啊,哈哈哈

网友:
厉害,要是我碰到这机器,只能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厉害,叫我等菜鸟这么活?

几天不见 你又来装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