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子圣诞树DIY

楼主(2016-03-26):
今天给大家带来DIY简易LED圣诞树。大家可以着手试试哟!

1   工具和材料

电烙铁
● 斜嘴钳
● 镊子(可选,推荐)
● 万用表(可选)
○ 红色LED 1个
○ 绿色LED 15个(3个一堆、5个一堆、7个一堆)
○ 焊锡丝
○ 9V电池(方形的那种,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 100Ω电阻(可选)
2   原理图

够简单吧:4个串联的LED为一组,4组同时并联到电池的两极即可。电池左边的电阻起保护LED的作用。
实测点亮一个图中的LED小灯最少需要1.6V的电压,承受2.1V电压时都还能正常发光。新的9V碳性电池输出电压为10V,理论上每个小灯承受2.5V电压。但实际上在电池上并联了4组LED之后,新电池的工作电压下降到了8.6V,所以平摊到每个LED上也就2.1V左右。
3   制作圣诞树的每一层按照电路图,16个LED按如下方法分为四组,每组内部小灯串联,组与组之间并联,同时和电源并联。

把绿色的LED管脚弯成3种不同的形状,从左到右依次为:第四层(7个)、第三层(5个)、第二层(3个)以及第一层(1个,应为红色LED),然后用烙铁按照4个一组把LED串联焊接起来。
PS:LED是有正负极的,不要接反了

第四层为绿色LED09~15,其中12~15为一组,09~11和第三层的08合为一组。注意中间是分开的,左边四个连在一起,右边3个连在一起

第三层为绿色LED04~08,其中04~07为一组。注意有一个LED和其他四个是分开的

第二层,注意3个LED虽然排成了一个三角形,但实际上没有相互连结,是有一个正极一个负极的

将红色LED焊接到第二层上,将第三层的08焊接到第四层的09~11上。

现在一共得到了4组串联的LED
4   让圣诞树长大吧将刚才得到的4组串联LED并联起来即可。

第四层完成

第三层和第四层完成

整体完成。注意将第一层和第二层加上以后,你还需要给圣诞树做一个“树根”来让它稳定地立在电池上(本来就有一个正极一个负极,再随便加一只脚就稳定了)。为了保护LED灯,可以在圣诞树的正极和电池的正极之间加上一段100欧姆的电阻。

欢迎小伙伴儿们围观,更欢迎小伙伴儿们晒出比这个更完美的圣诞树

网友:
版主很喜欢DIY啊

网友:
在版主严肃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心

网友:
我比较喜欢diy

网友A:
年前的时候想做个led随身带的灯条,用的手电筒的电池,改的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前的时候想做个led随身带的灯条,用的手电筒的电池,改的没成功.==

加油  一定可以的

网友:
叼叼叼,下次我也来一个

网友:
DIY精神不错,这种设计唯一缺点就是每层并联LED灯不能实现轮流发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