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移花接木、修复东芝L510

楼主(2016-03-26):
时间:2016年3月25日
机器:东芝L510

早上起来北京的天空阳光明媚,此时心情也不错,接直接客户东芝L510,故障现象为不加电。
报完价拆机才发现,好多地方被修,主板上发出一股一股的烧焦味,耐人寻味

充电IC烧了一个洞,主板烧出一个坑,缺两个引脚,周围缺很多虾兵蟹将被拆,公共点场管DS有飞线的痕迹,底下焊盘也露出了黑色牙齿,EC被上家换之。

NEC大电容被搞成6个330.感慨上家的焊功了得,显卡周边却被焊剂染成了黄色的海洋,层层波浪。

都成这样了,还怎么修。
此时问客户,客户曰:中关村已修,却没能修复
先告之客户二修机难修需要时间,先把客户打发走。只能试试修了,先把充电IC底下烧出的坑用绿漆补上。

用紫光呢发现没电.
才刚买的电池用了一次就没电了,真乃不给力

好吧自己动手DIY制作一个,瞬间把衣服给拔了,只剩裸体了。做任何事都得这样,做男人就得干脆利落

从废旧的万用表里剪出扣电池的线,找一块9V的电池

研究电路发现这紫光灯表面铁皮都是正极,中间弹簧才是负极,把线焊上电池扣上大功告成。

用紫光灯的威力把漆烤干

再飞两根细线到充电IC接口,寻一新充电IC装上,把所缺的元件都补齐

开机测量发现电流跳变正常,却不显示,屏幕瞬间会闪烁一下不亮,外接显示正常
找到上屏线接口测试,电压值图示下

实际测量上屏5V没有使用,第40脚亮度控制0.3V明显不对来自与门U2,测试与门U2 1脚2脚3V 第4脚输出2.9V

到屏线接口接了一个100欧的电阻,电阻另一头却为0.3,实测此电阻值为103欧,这也差不多。断电打阻发现40脚对地阻值15欧。明显短路,怪不得这么低。

反复测试发现接上屏线就短路,拔掉屏线就正常。检查屏线也没有明显外伤,看来屏死翘翘了。
给客户打电话报告屏也是坏的,需要换屏。结果客户说换屏的话就算修了。
修到这个份上了折腾半天这不坑人吗,瞬间涌现出10万个。。。此处省略。。。我比较文明

话说客户就是上帝,好吧!理解万岁!好人做到底。
拆出屏目沿着亮度线跑直接到LED升压芯片,中间没有其他元件,再看看升压芯片已经烧糊了。

废屏堆里千百度,也没有寻出一样的芯片,关键此板引脚也烧坏两个。
好吧我最擅长移花接木了。最近正在修炼凌波微步,先把坏芯片吹走,再测亮度控制已经不短路。
找一相似之屏剪掉升压部分

接供电、地线、亮度控制、开启电压分别飞线

接屏线开机测试已经完美显示

装机测试充电、网络、声音正常。

此机看样子上家是直接越过充电芯片,板上折腾半天,屏上折腾半天没修好,最后拔了一些小东西。
修机子都没有写贴花的时间多,为了让小白学习也不容易啊,大家看完贴再动动你们的鼠标支持一下。谢谢!有事您Q我

网友:
大神修机器必须膜拜,看到你们都用紫光照绿油,我从来没照过,都是风枪热热   在放一会,直接装芯片的

网友:
definitivamente muy recursivo,muy buena reparacion

网友:
楼主太厉害,技术了得呀

网友:
改的那个屏升压部分灰常不错。。。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
技术不错,上家也是乱搞。话说紫光灯就不敢用,说会致癌,怕怕的感觉,都是用风枪吹干

网友:
一字不落看完  楼主确实大神   可惜我道行不够  不知道你改升压的那部分如何操作   望提点一二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好羡慕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nb,小白学习了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真是人才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真的是牛人在人间啊

网友:
看了不少 同行写的  不过 楼主写的我看了两遍 详细的讲解 幽默的语句 修理机器的心态 呵呵 反正让小弟记忆深刻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喜欢移花接木   这样还能搞定很多机

网友:
挺折腾人的机器,大神修机就是不一样,霸点小蛮就修出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太好了,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换屏LED 电路的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屏的LED升压部分我也这样改过,所以说废屏,烂屏还是要留下来,维修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些东西。

网友:
还是那一句话,模块化

网友:
楼主技术不是一般的好,佩服,向你学习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换屏LED 电路的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修得不错 特别是改LED升压条  要不然白修了半天

网友:
二修机能在短时间,一帆风顺搞定,非常有功夫。

网友A:
楼主的维修精神和态度,很值得学习,修的再烂也是不慌不忙的分析处理,就是一个高素质的维修大师!

网友:
你这个移花接木的方案不错

网友:
这文采不一般啊!!!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技术含量,屏上那个芯片坏了一般找不到的话我就订芯片了,楼主这个剪板方法不错,下次有机会试下。

网友:
城市维客,好熟悉的ID

网友:
你能收多少钱呀,像这情况少200块我都不修

网友:
楼主,看了你的贴后,使我受益匪浅,由其是你的凌波微步达到一定的境界。所以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技术牛B   6666

网友B:
我也经常这样搞 这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C:
你自制的神器很NB,用紫光有什么好处?

网友:
越是技术高超,越是细心备至,大神都是慢慢炼成的,膜拜之

网友:
楼主好技术,好耐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绿漆我这边都没用过,城市大哥给介绍哪种好用呗!还有为啥用紫光来照绿漆啊?干的快?这种无引脚焊盘飞 ...

这种情况最好补漆再飞线,要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精神和态度,很值得学习,修的再烂也是不慌不忙的分析处理,就是一个高素质的维修大师!

这个是直接客户,报价稍微高一点,如果低的话就不值得花多的时间了,维修成本要与时间相结合。

网友:
还这主板是到楼主这里了,才起死回生,要是到别家,大多是换板了,楼主技术没得说,武功超群呀!!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了!上家搞成这样的机器还给搞好了!这样的大修机器  我们一般都换板子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制的神器很NB,用紫光有什么好处?

用灯绿漆凝固的比较快。

网友:
LZ 强悍,这种情况到我这儿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哎呦我去 ,高手啊。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坏的地方多了报价高客户就不修了 维修也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厉害呀,可是我不会呀。。。

网友:
思路不错,多向你学习

网友:
还好上家没给你不小心弄掉几个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这样搞 这不是很正常嘛

是啊大神!你可是我膜拜的对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大神!你可是我膜拜的对象啊!

大神你可别这样说 我是小学徒怎么能和你比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我想说楼主技术还好,不过如果没有太多我维修价值,没必要了吧

网友:
修屏的是高手啊

网友:
这机器也能修好

网友:
紫外光照真的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吹不好干吧!

风枪来得快 300度 分分钟就固定了

网友:
LED改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最好补漆再飞线,要不然容易返修。

已经叫人去买绿漆了,用不了多久我也可以试试看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不用说了 牛A与牛C之间的

网友:
看大神修机器就跟看小说一样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但是我想问问,这样修完了 机器能用的住吗、

网友(2016-05-31):
最近比较流行改版

网友(2016-07-31):
标题很霸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