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g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6-03-26):
客户拿来一台acer的4920g清灰,清灰后正常,客户拿回家用,第二天回来说机器不亮,但是能听到开机声,我试了试确实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测屏电路没有屏供电,感觉没有检测到屏!看图纸发现是通过u39芯片转换过来的,测u39的开启信号为低,r240没装,那就是NV_LCDVDD_ON开启,这个信号直接到了显卡的插槽!开始清灰听客户说机器始终高温,我感觉显卡可能有问题,直接用风枪吹了一下,机器亮了一次,那就加焊一次吧,但是加焊完始终还是一样的故障!请各位大神给分析一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屏我也换了。。。。。附上图纸和点位

AS 4920(Tahoe).pdf

Tahoe 06252-1 board view.rar

网友:
机器是单独的显卡板的!ATI的显卡、。。。

网友:
me ha pasado es la targeta grafica , aveces con reballing, otras toca reemplazar la targeta

网友:
你说的这个NV_LCDVDD_ON信号,我测试过2次,正常能显示的情况下也是低电平的。我以前的2个本本也是开机不显示,这个信号低,加焊后有显示,能正常使用了,这信号我量了也是低的。这个可能还是要重点检查显卡。有BGA可以重置一下看看。

网友:
十有八九就是显卡的问题,我前几天搞了一个也是风枪热了一下好了,加焊完不行,只得换了。。。

网友:
显卡坏了,换块吧

网友:
只能换个显卡试一下了,加焊不能解决的话就只能换了!

网友:
换显卡才是王道

网友:
ACER的本子散热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重置显卡,感觉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先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可开关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十有八九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直接接一个三伏去LCD呢

网友:
显卡爆了,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可以重植下  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