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6-03-26):
一台IBME40无显示、插电跳变到1.24不起来了、加焊南桥后可以亮机、机器修复。
修复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哦,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这还真是直接啊

网友:
E40都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你确定是 加焊南桥好的,,我 怎么 觉得是 显卡问题呀

网友:
有 报警 声音没有

网友:
我这有一个 报警 检测不到内存的

网友:
内存电压都正常 cpu 换过

网友:
我也怀疑是南桥的 问题 楼主 你的 报警吗

网友:
INTEL还是AMD?

网友:
巧了,应该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