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常出现的硬盘故障及其维护

楼主(2016-03-26):
电脑中常出现的硬盘故障及其维护

  电脑硬盘是电脑主要的存储媒介之一,由一个或者多个铝制或者玻璃制的碟片组成。碟片外覆盖有铁磁性材料。电脑硬盘有固态硬盘(SSD)、(HDD )、混合硬盘;SSD采用闪存颗粒来存储,HDD采用磁性碟片来存储,混合硬盘是把磁性硬盘和闪存集成到一起的一种硬盘。有时硬盘也会选择罢工,在出现硬盘故障的时候怎样来维护呢?

  出现硬盘故障之前会有几种表现:

图一 硬盘故障及其维护

  1、出现S.M.A.R.T故障提示。这是硬盘厂家本身内置在硬盘里的自动检测功能在起作用,出现这种提示说明您的硬盘有潜在的物理故障,很快就会出现不定期地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

  2、在Windows初始化时死机。这种情况较复杂,首先应该排除其他部件出问题的可能性,比如内存质量不好、风扇停转导致系统过热,或者是病毒因素等,最后如果确定是硬盘故障的话,再另行处理。

  3、能进入windows系统,但是运行程序出错,同时运行磁盘扫描也不能通过,经常在扫描时候缓慢停滞甚至死机。这种现象可能是硬盘的问题,也可能是Windows天长日久的软故障,如果排除了软件方面设置问题的可能性后,就可以肯定是硬盘有物理故障了。

  4、能进入windows,进运行磁盘扫描程序直接发现错误甚至是坏道,windows的检查程序会详细的报告情况。

  5、在BIOS里突然根本无法识别硬盘,或是即使能识别,也无法用操作系统找到硬盘,这是最严重的故障。

  硬盘出现故障维护:

图二 硬盘故障及其维护

  硬盘的转速大都是5400和7200转,SCSI硬盘更是在10000到15000转,在进行读写的时,整个盘处于高速旋转状态中,如果忽然切断电源,将使得磁头与盘片猛烈摩擦从而导致硬盘出现坏道甚至损坏,也经常会造成数据流丢失。所以在关机时,一定要注意机箱面板上的硬盘指示灯是否没有闪烁,即硬盘已经完成读写操作之后才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关闭电脑。硬盘指示灯闪烁时,一定不可切断电源。如果是移动硬盘,最好要先执行硬件安全删除,成功后方可拔掉。

  良好的环境:

  硬盘对环境要去比较高,有时候严重集尘或是空气湿度过大,都会造成电子元件短路或是接口氧化,从而引起硬盘性能的不稳定甚至损坏。

  防止受震动:

  硬盘是十分精密的存储设备,进行读写操作时,磁头在盘片表面的浮动高度只有几微米;即使在不工作的时候,磁头与盘片也是接触的。硬盘在工作时,一旦发生较大的震动,就容易造成磁头与资料区相撞击,导致盘片资料区损坏或刮伤磁盘,丢失硬盘内所储存的文件数据。因此,在工作时或关机后主轴电机尚未停顿之前,千万不要搬动电脑或移动硬盘,以免磁头与盘片产生撞击而擦伤盘片表面的磁层。此外,在硬盘的安装、拆卸过程中也要加倍小心,防止过分摇晃或与机箱铁板剧烈碰撞。

  减少频繁操作:

  如果长时间运行一个程序(如大型软件或玩游戏),或长期使用下载软件,这时就要注意了,这样磁头会长时间频繁读写同一个硬盘位置(即程序所在的扇区),而使硬盘产生坏道。另外,如果长时间使用一个操作系统,也会使系统文件所在的硬盘扇区(不可移动)处于长期读取状态,从而加快该扇区的损坏速度。当然,最好是安装有两个或以上的操作系统交替使用,以避免对硬盘某个扇区做长期的读写操作。

  定期整理碎片:

  硬盘工作时,会频繁地进行读写操作,同时程序的增加,删除也会产生大量的不连续的磁盘空间与磁盘碎片。当不连续磁盘空间与磁盘碎片数量不断增多时,就会影响到硬盘的读取效能。如果数据的增删操作较为频繁或经常更换软件,则应该每隔一定的时间(如一个月)就运行Windows系统自带的磁盘碎片整理工具,进行磁盘碎片和不连续空间的重组工作,将硬盘的性能发挥至最佳。

  稳定的电源供电:

  一定要使用稳定的电源,如果电源的供电不纯或功率不足,很容易就会造成资料丢失甚至硬盘损坏。也不要进行强制关机,因为这样会使硬盘与指针产生强烈的摩擦,长期这样的话,硬盘会丢失信息,所以,一定要正确关机。

网友:
属于硬盘维护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感觉挺有用

网友:
楼主 现在都固态了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帖,适合基础学好

网友:
硬盘这个还挺娇情,呵呵,一定注意轻拿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