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 A241 求高清图片

楼主(2016-03-26):
主板PL9电感边上的芯片PU11烧掉了 图片位置 谁在修这个板麻烦拍一个图片 谢谢 要是有点位图纸就非常感谢了 网上和论坛都看了 好像没有

网友A:
烧糊处应该是19V供电,可以看看芯片上对应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糊处应该是19V供电,可以看看芯片上对应脚位。

我要知道的是芯片的型号 别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芯片型号呀

网友A:
这个芯片好像有点印象,事情都不做在给你找这个,看看是不是SY8208BQNC 或SY8208CQNC ,注意有5V和3.3V区别,一个字母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好像有点印象,事情都不做在给你找这个,看看是不是SY8208BQNC 或SY8208CQNC ,注意有5V和3.3V区别 ...

对 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 图片是这样的 能不能帮忙确认一下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呢  先谢谢了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 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 图片是这样的 能不能帮忙确认一下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呢  先谢谢了

哥, 你这个主板是好像 3V 5V分开的, 你看坏的是3V还是5V的控制IC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或者找下图纸。。什么IC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 你这个主板是好像 3V 5V分开的, 你看坏的是3V还是5V的控制IC不就知道了。。。

这个电感不是待机那边的 待机电感应该是PL5和PL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感不是待机那边的 待机电感应该是PL5和PL6

我这边没这个主板,只能帮到这啦,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没这个主板,只能帮到这啦,祝你好运。

这样就很感谢了 只能两个都买回来试试了

网友:
应该是SYX196DQNC或者SY8208DQ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