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开机跑CC

楼主(2016-03-26):
其他问题很简单,所有供电,时钟正常,我看咱论坛上说 时钟下面的822 坏了,我换了问题还是一样,又有说是I/O旁边的272的问题,我换了,故障依旧,我看了有说是时钟芯片的问题,我换了,故障依旧,难道真的是南桥换了,算了,最后看看32.768正常不正常,波形有点不对,有点惊喜,换了吧, 哈哈,好了。华硕的板子真的是无语了。

网友:
忘了说了,BIOS 刷了,论坛上说他有个BIOS 刷了就好了,我也刷了,

网友A:
最后南桥晶振不良导致跑马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南桥晶振不良导致跑马CC。。。

4楼说的对!!!!!

网友:
解决了就好了啊 要是没解决就白忙活半天

网友:
这种故障  没示波器的就  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我想你这个板子估计也修不好。

网友:
没有示波器帮你解码看不到波形,估计修不好。而且都上电开机了。不会猜到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32.768晶振波形不正常按理论来说应该会不通电才对,总结维修不能死修而要动脑动手

网友:
ASUS 是不是故障大全 的板子?

网友:
不是通病的主板,别人说啥坏,都不一定,只能自己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