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 上U掉电 不复位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26):
版号:技嘉A55M-DS2    2.2
故障:上U掉电   不上U 不复位
这个是 返修板,刚好一个月 就返修了,不是上次故障。
上次维修记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5899-1-1.html

这次拿过来 测试  掉电。
去掉CPU  不复位。

AMD 的这些板  一般没有CPU  只要正常 也可以复位的。
测:
内存:1.52V 正常
VDDA:2.5V 正常
CPU:0.78V  无U算正常
VDDPA:1.12V 正常
VCC_SB  0V  不正常

难怪 上U 掉电,桥供电都没有。
继续测:
PQ3 PQ4 电压受控于 PU3 (LM358)  1脚

测LM358 3脚SB_VCC_EN 无电压。
这个EN 来自于2_5LEVEL  测得2.5V 正常。
降压后得到1.1V的SB_VCC_EN 没有了
证明SB_VCC_EN 被拉低了。

继续查 SB_VCC_EN

原来这个信号受控于Q278
Q278受控于Q58
当CPU 电压出来后 CPU管理芯片会发出 VCORE_PWOK (3.3V)经过R346电阻 连接到Q58的2脚。
2脚大于0.7V   Q58则导通。使得 Q58  3脚为低电平。
Q58 3脚为低电平 也就是Q278的2脚也为低电平 那么Q278的3脚SB_VCC_EN 应该为高电平。
实测:Q58 2脚有3.3V   3脚依然还是5V
做了个视频 测的是Q58的2脚电压和3脚电压。

Q58  2脚有电压过来 却未能导通。故障已经很明显。

更换Q58  故障解决!

这次 这个板给的是 无集显的U
更换Q58  正常亮机!

小结:技嘉的管子好容易坏呀!
小小故障 大神莫喷!
各位看官  有分的 赏个分吧!

图纸论坛有 自己下载。

网友A:
大师啊你好多生意
每天机子一大堆的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啊你好多生意
每天机子一大堆的来修。。。

美女 你的都快上市了 我们还在苦熬
谢谢加分!

网友:
无桥供电,供电故障!

网友B:
其实也可以短接Q58 1和3脚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短接Q58 1和3脚解决故障。

不能偷懒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短接Q58 1和3脚解决故障。

短接有点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短接Q58 1和3脚解决故障。

短接 和拆掉Q278 都可以解决问题
后面还是选择换Q58

网友D:
修得很快啊,发帖比修的时候要的久吗?你修AMD的板为什么表上放个INTEL的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短接Q58 1和3脚解决故障。

AMD的板子短接也不一定行,时序会错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 和拆掉Q278 都可以解决问题
后面还是选择换Q58

下次再遇到了短接一下看行不行,我觉得可能不行,会导致时序错乱

网友:
逻辑顺序还可以,我就稀罕你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得很快啊,发帖比修的时候要的久吗?你修AMD的板为什么表上放个INTEL的U呢?

那 表上的U  是修上一个板丢在那的  AMD的U   我都会 放好一点  怕断针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 不错 技嘉主板管子确实容易坏  。

网友:
有图纸就是爽啊

网友:
技嘉主板这个地方确实容易坏

网友:
楼主  。。修 板子的   时序 不错呀。,,。我一般很佩服你

网友:
学习了,以前总是换358。。。

网友:
修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无复位的不好修

网友:
论坛应该有这个图纸吧?看大哥修主板是一种享受啊。

网友:
不错  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短接Q58 1和3脚解决故障。

有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
厉害    用心良苦     说这么明白还整个视频

网友:
这种情况我估计搞放大器去了

网友A:
又要精华了。。。。!!!大师傅修机子什么问题都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要精华了。。。。!!!大师傅修机子什么问题都能修好

举报你 灌水
今天是愚人节   别忽悠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举报你 灌水
今天是愚人节   别忽悠我

举报吧  没事的。。。难道你修机子都修不好吗 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报吧  没事的。。。难道你修机子都修不好吗 真是的

愚人节快乐  逗逗你的

网友:
好帖啊,收藏了。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A:
Q58应该没被截止还是导通 导致不跑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58应该没被截止还是导通 导致不跑马。。。

没导通   正常 是要导通的  导通后  C级就被拉低   要的就是C级被拉低  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导通   正常 是要导通的  导通后  C级就被拉低   要的就是C级被拉低  才能工作

等下删除去

网友:
学习学习,涨点经验!

网友:
佩服,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晰,电压全部量一遍,然后分享哪里出故障,找图纸,基本十拿九稳啊!分析出来还是搞不定,上BGA不行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