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修复海尔G41T-CM3不定时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26):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维修的一块多故障精英代工的产品,海尔G41T-CM3主板的机器;客户描述:机器买有两年时间,有时不在家,机器不常用。开机后不定时掉电重启(有时可以进入不了开机界面重启,有时看电影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重启);关了机以后,按开机无反映,必须重新插拨一下电源线才可以开机。在买电脑的地方,别人给换过硬盘和电源花了四百多,问题依旧。

先上个折下来的主板图片
依客户所述,看了一下硬盘新换希捷500G 电源:新换千驰T500 杂牌,排除电源和硬盘故障。报主板故障,需要留机维修,时间两天,待电话通知。
折机,看了一下机器,非开关键引起,开关正常。去除外设,故障现象为:开机第一次正常,关机(或掉电)后按开关键机器不触发。重新插拨一下电源线,反复如此,如客户所描述。换了块台达NX350(我试机的电源),正常开机关机后,可以再次触发,但机器不亮机,测试卡不跑码,插拨电源后,反复如此。故先确定电源有故障。
再次开机不跑码,查了一下论坛,此板BIOS故障最多,故论坛下了两个版本的BIOS,一个下的是方正的,另一个才是海尔的,刷BIOS后,开关机都正常了,故插拨电源后才可以开机为BIOS故障引起。 海尔G41t-CM3_V1.0

网友A:
这都跟笔记本打电容差不多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跟笔记本打电容差不多关系了

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B:
这个机器修的不容易 还好有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修的不容易 还好有图纸

没图纸 小鱼子修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 小鱼子修不出来了?

哈哈,估计跑线也能修出来 就是浪费时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 小鱼子修不出来了?

没图纸怎不好修,幸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怎不好修,幸好有图纸

修可以修 就是有点麻烦而已

网友D:
     不得不说,这个机子能修好有运气的成分,电阻在路量,本就比他的阻值要小,实际维修中,我们总不能把电阻一个一个拆下来量;
     也不得不说,楼主的功底深厚,加两个电容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判读出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了?

网友D:
这类不稳定问题,即使有示波器也得是好用一点的,像泰克这样的,示波器本身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说,这个机子能修好有运气的成分,电阻在路量,本就比他的阻值要小,实际维修中,我们总不能把 ...

掉电的问题 ,一部分为BIOS引起,另一部分多数与CPU电压,电流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类不稳定问题,即使有示波器也得是好用一点的,像泰克这样的,示波器本身也是有误差的

以前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用过,现在很少用到!

网友E:
很好的经验啊,台式也用得上

网友F:
小电阻出问题确实不好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
用什么拍的?好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什么拍的?好清楚啊!!!

360青春版手机,可以来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电阻出问题确实不好整谢谢楼主分享

华硕的822排阻,那才是真正的维修界的福音呢!但不知道这个9K欧和10K欧电阻在电路中的真正区别是什么,有没有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经验啊,台式也用得上

这本来就是台式机的主板呀兄弟!把笔记本和台式机遇到的问题 ,放在一起使用了!我想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通用的,只要分析的了电路,看的懂图纸,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

网友H:
楼主分明就是高手之中的蒙面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分明就是高手之中的蒙面人

不敢当,让饼哥听见会生气的!呵呵

网友I:
故障点找到不简单,能总结出时序不对导致的掉电真是高明

网友:
人才啊,修主板大才小用了

网友:
这种故障 都能修得出来   佩服 五体投地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值得借鉴!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故障点找到不简单,能总结出时序不对导致的掉电真是高明

不是高明,也是没有办法时想到的唯一方法!最老实的修机法就是按时序来修,只有弄懂了时序才能真正的知道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的一个维修经验,加精华

谢稿版主支持

网友:
你太6了,加分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会想到测这个电阻的阻值

因为在平时的维修中,特别是华硕的板子,排阻坏的多,电阻和电容这两个元器件总是会被大家忽略。但这些小元件不起眼,可作用大!

网友:
。。。台机整的太牛逼。。。。。这个 一般偶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到底什么问题?  R386有问题吗?  修过很多主板   就算控制EN的三极管  拆掉  也可以用!

板子不定时掉电,R386变质不稳定,引起EN脚信号输出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的故障不好修,楼主都差点放弃了。

练练手吧,很久没有上来发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N:
R394阻值10欧以下,Q48导通时会把5VSB拉低接地,电脑待机电压没了自然会断电,和这个延时没什么关系。延时 ...

5VSB不会被拉低接地的。它连一个电阻后与Q48相连,拉低的是信号,不是待机电压!所以不能这样理解,如果你这样理解,饼哥会不高兴的!呵呵

网友:
进系统后掉电如果不是温度的问题一般都很坑爹的

网友:
学习了 遇到后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以前也碰到过,但那时候没有这帖子一样的问题。没修好久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O:
那个延时电路怎么回事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吗  没看懂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O:
那个延时电路怎么回事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吗  没看懂呢

具体没有时序图,也不完全清楚,那个RC延时电路可以这样理解,在某个信号出来后10 ms,才能出来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不然的话时序错乱,就会引起开机电路的时序错误,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有耐心啊  学习了

网友:
从电路结构看,个人认为这个延时是2个三级管来共同作用产生的,R394起到下拉电阻的作用。楼主这个故障修得也不容易,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没有时序图,也不完全清楚,那个RC延时电路可以这样理解,在某个信号出来后10 ms,才能出来CPU供电芯 ...

额  这个

网友:
这个延时 10秒,是个经典,

网友:
希望以后多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敢当,让饼哥听见会生气的!呵呵

月饼顶多有点压力不会生气哈哈

网友:
c300就是起延时作用的电容

网友:
最近也修到一些映泰的  技嘉的  都是开机半小时  或者看着电影 就重启 有的直接黑屏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 主要是费时间  修了要测试 不行又要修 又要测  一天疑难杂症能修几台

网友:
要是我,早就放弃叻,给群主赞一个。

网友:
这种电阻楼主都查到了,就是高明,如果是我,肯定是想不到的,看了楼主的案例,收益匪浅,就是想问一问楼主,如果电阻没有问题,是打算查哪里?

网友:
高手呀示波器可以搞一台了最好有波波

网友P:
这个电阻怎么会那么铭感啊,就差1k都不行,这怎么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阻怎么会那么铭感啊,就差1k都不行,这怎么理解

我也不解,只能请大师给分析下

网友:
楼主发了这么长的帖子,很精彩,实属不易

网友:
楼主的学习了,开机后掉电和死机最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解,只能请大师给分析下

郁闷,这机器不按套路出牌啊,

网友:
厉害,常有不定时掉线我修不出来,读了此文,受益匪浅

网友Q:
贴是不错,思路清晰。就是语言文字需要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Q:
贴是不错,思路清晰。就是语言文字需要加强。

这个一时还真学习不上来,写这个帖连截图就用快两个小时了,

网友:
这些故障虽费时费事,修好了是很难得的经验

网友:
楼主坚持就是胜利,虽然修这么久也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R:
才相差1K 太夸张了吧? 等一个礼拜后再确定好了没有吧

网友S:
我最怕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花费时间多,钱赚得又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才相差1K 太夸张了吧? 等一个礼拜后再确定好了没有吧

好的,有问题 一定第一时间和你沟通

网友:
高手不放弃,能细心的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最怕就是遇到这种问题的,花费时间多,钱赚得又不多,

权当做技术分析吧,手里还有一块笔记本主板,USB信号线有一条短路,有空整一下

网友:
楼主这板修的好,虽然很费事,但修好了,以后大家有可借鉴的了,谢谢分享!好贴!

网友T:
主板修一片二十五,愿意去啃这些硬骨头的都是热爱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主板修一片二十五,愿意去啃这些硬骨头的都是热爱维修的。。。

二十五谁修,收费要看你修的地方,如果换个管子好了,可以会少点,关键你付出的是技术,修个笔记本动不动就是300 -400,为什么换个电阻就好了,给客户十个电阻他也换不好!把你的技术算到里面去!

网友:
楼主耐心,一般修掉电都比较辛苦(除了大电容)

网友:
感谢分享      这种问题的确难搞

网友:
宝贵的维修思路

网友:
台式机主板都修的那么深入。楼主牛叉啊。。。666666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非常不错学习资料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牛,已经加分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这种真是蛋疼啊

网友:
楼主编辑的很仔细,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SB不会被拉低接地的。它连一个电阻后与Q48相连,拉低的是信号,不是待机电压!所以不能这样理解,如果 ...

呵呵,饼哥只认对的,你理解有偏差,供电接大电阻,那是上拉信号,供电接小电阻(这里10欧以下)接地,会直接短路的,可以去实践一下

网友:
delay 10ms  非经典故障,没遇到过,就是不知楼主VCORE EN 怎么量到那里的。是电压幅度不够还是怎么着

网友:
楼主果然是小隐隐于市的高手啊

网友:
好久没修板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修的绝,笔记本和台式机融会贯通啦

网友:
这个佩服,真耐心啊。阻值差了不到1K

网友:
我质量有一台E430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没有思路

网友:
修台式机的大神

网友:
一个主板而已

网友:
掉电死机蓝屏重启 真麻烦不好修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既然EN都正常了,你还能往前面控制3级管去测量,哎,真的高手啊.经验就是经验

网友:
牛人啊,小弟只是初学者

网友:
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 技术含量。。是我早换板了。。

网友U:
台板要修成这样,神人呀!
杨靖
修机不易,事不多,研究一下技术!分享给大家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台板要修成这样,神人呀!

修机不易,事不多,研究一下技术!分享给大家

网友:
服了,真有耐心

网友:
佩服楼主 这种精神

网友:
值得学习 受益匪浅

网友:
我看你的贴子是R394啊,怎么有人问是R386呢,
如果是R394变小,如果你说的9欧,会直接接地的

网友V:
这种问题 我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只能说太厉害了

网友:
大师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种问题 我基本就放弃了

呵呵,不要轻言说放弃!

网友W:
为什么你们修台板都很有动力,是收钱多吗

网友:
这玩意儿需要技术加耐心啊

网友:
楼主实在高明,连这么难修的问题都能分析修出,学习了。

网友:
BIOS引起,另一部分多数与CPU电压

网友:
相信大多数同行类似这种不稳定的故障都会选择换板,楼主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你们修台板都很有动力,是收钱多吗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技术研究和升华

网友:
值得学习,分析的好加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