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5460进水掉电阻了,求告知

楼主(2016-03-26):
主板进水。PR133的电阻掉料,求告知

网友:
前几天刚修到这个板,,可惜客户拿走了,

网友:
LZ好歹也表标识一下在那个位置嘛。。。

网友A:
找不到图纸?可以去x宝买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图纸?可以去x宝买一份

只有BoardView的点位图,没有标多大的电阻

网友:
看样子像是读卡器的,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现在啥问题

网友:
那个电阻应该影响不打吧,楼主知道那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这不知道没关系啊,一个个试,100K  10K 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