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源板上滤波电容 16V1000微法 能不能用 25V1000微法代替呀

楼主(2016-03-26):
三星电源板上滤波电容 16V1000微法 能不能用 25V1000微法代替呀

网友A: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代换,,,,,,,,,,

十分感谢

网友B:
耐压值没有相同的 可以选比原值大点的

网友C:
参数大于等于就行,,,,,,,,,,

网友D:
比原参数大就可以!!!三星一般680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压值没有相同的 可以选比原值大点的

小白学到知识了 非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数大于等于就行,,,,,,,,,,

小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原参数大就可以!!!三星一般680U吧。

学习了,十分十分感谢

网友E:
只要耐压值和容量比以前的大就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我师父说可以,注意正负极哦

网友:
可以代换 10V可以16V代换
25可以用35V代换但是这个电流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耐压值和容量比以前的大就可以

耐压高可以代替耐压低,,容量应该是波动不要超过30%吧,,不然清一色备货35v3300uf不就通代替了啊

网友:
这个都是完全通用的,可以大代小。容量相近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能用相同或者更大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的。放心换,显示器备的最多的就是25V 1000UF的

网友:
容量相同耐压比原来的高当然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电容代换原则是耐压不小于原来的,容量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