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110自动触发掉电

楼主(2016-03-26):
DELL N5110
故障。自动触发上电到0.3之后掉电反复这样,拆机大概测了下阻值正常,复位没出,刷了2个BIOS米解决, 给点建议啊

网友:
主板缺电压吧。

网友:
是啊,但是掉电太快不好测

网友:
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不过是宏基的机器,  上电自动触发 0.33电流就掉  如此循环。  坐等你修好给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