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5A充电的终极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26):
BQ25A=BQ24725A 通常这芯片用在高端充电电路中,         像充电宝, I5,I7笔记本,
开始讲解  BQ25A充电必备条件, 1:  20脚 VCC >5V~~~36V   2: 5脚 3.2V  是 EC或可编程充电控制         3: 6脚 2.6V  内部充电条件比较
                                                  4: 10脚  > 0.75V ~~1.8V 充电电流控制 满足这几个条件可以说芯片正常工作

附加 4脚为芯片24V 公共点触发电压少了这电压 上面电压全部正常会出现依然不充电现像

所以修理BQ25A的主要工作就是解决公共点电压大于主电源供电adapter 20% 有了这电压修理充电就不在话下了
下载BQ25A.PDF图纸
4脚公共点电压是个独立的回路解释电路,多相关原件可以看出,从电源出发第一级经D管(类4435  4407  4925 )到达Q1 进行电源供电电压情况进行比较,
这里特别注意D管的供电触发脚,就是经Q1进到BQ25A的公共点4脚电压.如果D管出现问题4脚会出现无电压,或等于ADAPTER 电源电压 遇到这问题直接更换
D管 如果换了还是没有公共点电压产生把Q1 1脚3脚先短了再说(2脚为导通开关电压在4V~~~11V之间)),如果出现公共点电压换Q1如果不出现那么就可能是BQ25A自身问题
至此公共点电压完成, 说简单就简单,
如果公共脚出现此时充电有可能充电大电流 这种情况出现在充电电压和电源供电的充电过流过压比较D管()此管类同电源第一级D管)出现直通现像
拆除可解决问题.
对于BQ25A只要公共点有电压大于电源电压那么其他的就是那几个主要电压,6脚和10脚都是内部比较电路,没有就换芯片 如果5脚没有就去EC查接通3.2V控制就OK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N沟道工作时Q2起关键作用,Q2坏会出现三脚供电相同等于主供电电压,换掉或拆除并短1,3脚可解决问题,至于N沟道两个管子如果坏
是技术员都能一量就知道我就不说了.OK BQ25A 充电芯片就这么简单.看图配合上面说明会更明白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130255tss2clzssc0jw9lv.jpg

网友:
自己的文章?

网友:
贴子呢 还以为有大招呢

网友:
干嘛屏幕掉呀,有猫腻吗

网友:
图呢,怎么没有看到呢?

网友:
图片哪去了  给我图片

网友(2016-04-27):
图呢?我需要

网友:
看不懂你说什么,公共端电压还会大于适配器电压20%?这不是扯蛋吗?

网友:
看不懂你说什么

网友:
很有用的总结啊,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还嫌这嫌那的...这个充电电路就是这样维修的,可以用BQ24735代换

网友:
看不懂你说什么。猫似很高学深的样子。可怜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高深   看不懂 我感觉就在看天书   还在学习中

网友:
感觉看不懂唉,最好有图片说明就好了

网友:
这是自己总结的吗,厉害

网友(2017-09-28):
没有人用这个东东?没有人用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