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b0 b8

楼主(2016-03-26):
一块昂达的g31主板 cpu供电1.25V  ddr2供电只有1.71V是正常的吗 ??  不正常怎么办??

网友:
正常 偏差一点没多大障碍
D0  D8 你看下是否桥虚焊 先查条件

网友A:
是 b0 b8 北桥已经加焊 应该没有虚焊

网友:
那查内存工作条件吧SPD基准等

网友:
没有检测到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 b0 b8 北桥已经加焊 应该没有虚焊

内存SPD3.3出来没 测量下

网友:
3.3v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SPD3.3出来没 测量下

3.3v出来了

网友B:
刷下BIOS看下
刷BIOS前测量下内存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下BIOS看下
刷BIOS前测量下内存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内存供电1.71v是不是低了 不能正常的显示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1.71v是不是低了 不能正常的显示内存??

这个是正常的 你看下内存信号从哪边过来 还有你换个U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 你看下内存信号从哪边过来 还有你换个U看下

测量内存供电芯片6脚主板整机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内存供电芯片6脚主板整机掉电

你肯定碰到了其他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1.71v是不是低了 不能正常的显示内存??

万用表本身内部存在测量误差,这个1.71V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拿下内存条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碰到了其他脚,,。

信号与供电脚或这个两个引脚与GND相碰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正常的,查下内存其他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