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40P开机风扇狂转,不显示

楼主(2016-03-26):
今天 客户送来一台HP 2540P开机风扇狂转,不显示。拆机,主板BIOS电池放一下电,开机就可以显示的。不过关机再开,又不显示了。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已经重刷过一个版本的BIOS,现象一样。主板板号LA-5251P,I7,集显。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款机器,这种故障现象 。指导一下。

网友:
了。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已经重刷过一个版本的BIOS,现象一样。主板板号LA-5251P,I7,集显。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款机器,这种故障现象 。指导一下

网友:
没磁共振设备,听筒、 血压仪你总有吧,好歹也诊断检查一番啊

网友:
散热器你看正常吗

网友:
散热器没问题。

网友:
查一下EC,看看是不是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