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B450开机卡logo

楼主(2016-03-26):
联想B450开机卡logo 过一分钟就过去了,进系统使用正常 是数据的事么?

网友A:
一般卡logo BIOS程序出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卡logo BIOS程序出问题的多

谢谢 刷完数据好了,可是第二天又是卡LOGO

网友:
看看USB有没有问题,很多USB出问题,也会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