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显,电流上到0.74A

楼主(2016-03-26):
一联想昭阳E47A独显,之前客户拿来,发现CPU被人换了一代CPU,当时没注意,以为是触发掉电,换了ISL95381和上下管,结果还是一样,加焊南桥,吹爆了,于是上网买了新的HM65换上去,后来发现CPU不对,换了二代I3触发,触发上电到0.74A,查时序,所有电压都出来了,SYS_PWROK也出来了,一直到复位有高电平,下一步不知测哪里!

网友A:
南桥的BIOS第一脚没波形,EC傍边的BIOS第一脚有波

网友:
换过CPU,刷过BIOS还是一样,希望有高手指教

网友:
高手出来技术支持一下吧

网友:
看看LPC总线有没有波形。内存复位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BIOS第一脚没波形,EC傍边的BIOS第一脚有波

南桥没有读取BIOS。换南桥

网友:
drampwok 和cpurst#都有了吗

网友:
我上传电路图,你们帮分析一下我的Q是:1713187189,大家交流一下

E47L

网友B:
这种机器就算了吧?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你有没有点建设性的呀,老是算了算了,那你活着也没什么意义呀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有做好?或者做的时候掉东西了?

网友:
应该不会,虽说掉了一两个点,可是我看过掉的点是空点,没连线的

网友:
再换了个新的南桥
连触发都不行,又没短路,桥确认做好了

网友:
解决没啊-楼主

网友:
换了新南桥,开始以为不触 发,后来发现是按开关键松了
现在可以触发了,但是还是原来那样
电流为0.74A,南桥是全新的,排除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做南桥是主板有没有变形凸起,如果变形可能就要换板了。联想板子容易变形断线的。

网友A:
没有,不会,现在我想会不会是显卡坏了呢,我没办法了

网友:
楼主 好棒 啊

896760317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chinafixRookie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好棒  好棒  a

896760317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感谢

896760317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内存有没有读取呀

网友:
怎么测内存有没有读取呀

网友:
测内存排阻有没有波形

网友:
上家没做手脚吗?需仔细排查。

网友:
南桥到BIOS有没有断线呢

网友:
有诊断卡么,有的话插上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没有的话测下声卡复位,看他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换桥不是需要刷BIOS吗

网友:
复位都没测,就去换PCH?

网友:
楼主修好没 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PCH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
ISL95381?是ISL95831吧?那上面不是有时序吗?下一步就是19步啊?要开始寻址跑码啦

网友:
是否有CPURST#

网友:
显卡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复位电压为3.3V,上诊断卡不跑码呀,为00,等会做显卡,换个新显卡上去,奶奶的,我就不信,独显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按时序修关键要细心

网友:
联想板子容易变形断线的

网友:
做显卡,换个新的上去,要了我亲命呀,90大元,晚上给个答案大家

网友:
风中月,加我Q:1713187189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应该不关显卡问题吧,用示波器测下时钟,再就是问下顾客机子初修前是什么故障。CPU上家都换了不排除有人为损坏可能。

网友:
我自己有CPU的了,换过CPU,换过内存,这个是HM65,时钟不知测哪里,这个是桥输出时钟的,根据时序,时钟应该已经出来了,显卡的27M时钟有波,南桥的两个时钟都有波,独显的供电也出来了,还有就是,不是客人直接拿来给我修的,是同行拿来给我修的!

网友:
桥已经换好,等下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就算了吧?别浪费时间了

这个主板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会,现在我想会不会是显卡坏了呢,我没办法了

先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已经换成功,多问一句,换好显卡后,要不要刷一下BIOS,电流 已经上到8.02A还是不显

网友:
南桥的BIOS已经刷过,还是一样,而且BIOS一脚与6脚都无波,电流为0.76A,内存打阻卡上的总线也没波,这是不是意味着还没读内存!求助中

网友:
换完南桥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南桥换过,显卡换过,现在连IO我都换了,BIOS刷了N次了
还是0.76A左右的电流,不显
没折了,南桥的BIOS一脚和六脚一直没波

网友:
拆了南桥傍边的BIOS测有没有断线,结果BIOS一脚有541偶,第六脚有591欧,排除断线,还有一个新发现,那就是95831的第三脚为低电平,第八脚为高电平3.3V,这里的集显供电的场管是没用的

网友:
复位出来就查lpc帧周期

网友:
电流有无跳变?复位正常不?SMBUS系统管理总线,,,,,,你这样描述感觉没办法帮你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查一下cpu供电有没有,看是硬启动还是软启动的问题,不要盲目地修,慢慢查吧

网友:
这丫估计被做手脚了~

网友:
上面说得很清楚了,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电流为0.76A左右,复位高电平3.3V,CPU风扇已经转,南桥和北桥都有热量,刷过BIOS,换个U,换个内存,换过南桥,换过显卡芯,SYS—PWROK已经出来,但是南桥的BIOS一脚与六脚都没波形,EC的一脚与六脚都有波形,拆南桥的BIOS测阻值有541和591欧,断定BIOS没断线,CPU有热量,你没看上面就别乱说,说我没说明情况!

网友:
还有一点我是没排除的问题,就是两次的南桥我都是向小苏之家买的,难道他那里的南桥卖给我的是坏的!

网友:
今天我再次拆了南桥,测南桥傍边的BIOS有一脚与六脚,都通向桥的点里,再次确认没有断线,等会我换个料板上拆下来的南桥换上去,如果OK就说明我在网上买回来的两个桥都是坏的

网友:
虽然有几个点掉了,但是那都是空点!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你是一开机电流直接到0.74的还是会跳变一下最后到0.74

网友:
还是不跑码,估计还没复位

网友:
一代CPU如果上在二代主板上肯定要烧桥的

网友:
没思路可以测测桥 CPU的小供电

网友:
所有供电都出来 了,CPU也有供电,风扇也转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电流0.7左右,大小写可以切换,就是不显示

网友:
你的用风枪吹一下显卡芯,看能不能显

网友:
我的会跑马 最哈偶跑到0.7左右 跑到最后大小写灯会闪一下 看起来是显示了,我准备换个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