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周K650D -I5 可能通病

楼主(2016-03-26):
裸板开机0。06 0。08 有时又正常开机可亮,发现PQ25 ,转换5V 没有,已修复,已经遇到2台一样问题!
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可惜没修好 楼主牛气 这样的问题都找到了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不良啊

网友:
谢谢分享,通病要多留意

网友:
如果是通病,以后可以秒杀,,,

网友:
好运气呀!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比较多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更换PQ25修复

网友:
不一定的啦 有的需要刷一下的 有两个 含 EC

网友:
PQ25在什么位置啊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恩,二级电压转换是很多出问题的,我也修到过

网友:
不是PQ25 问题哦,是PQ25 的控制脚接的芯片问题

网友:
此机器BIOS爱坏!谢谢分享 【迅维】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