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触发掉电

楼主(2016-03-26):
(无正文)

网友:
加焊单桥试试 或者有短路

网友:
直接看822排阻
触发几秒掉电?
4秒掉电还IO旁边822
15秒掉电看USB 3  5V电压排阻是南桥旁边822 472
瞬间掉电
就要查CPU4扣或者强制上电检查

网友:
阻值正常吗  拔掉4PIN口还掉电吗

网友:
先用风枪吹桥

网友:
上电保护分电源保护和主板保护两种;主板保护表现为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再次点开关无反应。
主板保护表现为触发断电后,绿线为高电平。
你先看看你属于哪种保护?

网友:
触发掉电,是多久掉电要说清楚

网友:
去掉小4pin还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