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3-26):
苹果5来的时候暗屏 发现主板背光链接底座掉点 换了个底座发现无显示瓶插座处发热
暗屏
苹果

网友:
现在手机比电脑还好点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我风枪 不行哎

网友:
没接焊好

网友:
估计是焊的时候没整好

网友:
没整好加一。不要用力压,测一下哪些没有阻值。重新焊一下。

网友:
焊接的问题吧

网友:
焊接,多练练手

网友:
打下各脚的阻值,对照下啊

网友:
那应该是没换好吧

网友:
原来暗屏是这个问题,刚接一台加焊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