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事修了下电源,长城电源通病?

楼主(2016-03-26):
修复好的长城BTX-500SP
故障是没有待机,拆开看到P1014AP10电源管理器已经炸了,找了个换上故障解决!
然后继续拆了5   6个长城的电源全部是无待机电压,而且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炸了!这难道是通病吗?顺便问一下ATX-350P4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因为炸糊了看不到型号了,哪位师傅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芯片炸的呢

网友A:
你这测试电源的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测试电源的是什么啊

电源测试仪。

网友:
哪里买的?

网友:
是通病,无缘无故的就坏了,其他的也不坏,换个就好,工厂的这批料不行?

网友:
你遇到同一批次的长城电源了!

网友:
唔,长城的待机芯片最容易坏了,待机部份还是分立原件的耐用,

网友B:
既是通病,换后的P1014AP10电源管理器还会再炸吧。

网友:
通病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通病呢?

网友:
维修不易  现在连台机电源也修了

网友C:
长城呀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小白电源都不敢拆,,坏了直接卖了

网友E:
你碰到的怎么这么好修,我拆十个也难保修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是通病,换后的P1014AP10电源管理器还会再炸吧。

目前没炸  以后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城呀  质量还是可以的

我一直感觉长城质量不行!我这一堆长城坏电源,待机坏的最多 其次PG 有些才用不到半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电源都不敢拆,,坏了直接卖了

直接卖了不值钱,修一下再卖 比较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碰到的怎么这么好修,我拆十个也难保修好一个

电源没有修不好的,哈哈  在哪里听到的这句话了

网友:
P1014芯片的待机电源在夜深时未断电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该芯片损坏,因深夜电网电压高,该芯片还在工作,我做过实验,贴近电源盒可听到内面有轻微的啸叫声。

网友:
修的不敢用 怕烧主板  所以不会修也没研究过

网友F:
楼主的电源测试仪能测电源电压稳不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源测试仪能测电源电压稳不稳吗

不能,便宜货而已

网友:
这个可能是长城的通病吧。

网友:
现在都很少修了。。直接换。。

网友:
有测试电源电压稳不稳的吗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负载太大压力导致炸管

网友:
最讨厌修电源了。小问题还能修下,稍微麻烦点就不想动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凡是用p1014的待机芯片的多数都是会无故炸掉待机芯片的有些更加直接连待机辅助变压器也不放过直接连变压器都烧了的,我遇到过的基本上换芯片后待机变压器都一起顺便烧的而且烧很多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哈,谢谢。

网友:
P1014AP10,好多都是这个型号的呀。

网友G:
发现长城电源有这通病基本有十年了。这电源只要是一直用的话,倒是很少会炸。但要是停用一段时间(超过一两个月)的话,再上电炸的机率很大。而且还不用启动电源,插电就直接炸了,都是炸辅助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现长城电源有这通病基本有十年了。这电源只要是一直用的话,倒是很少会炸。但要是停用一段时间(超过一两 ...

恩,我都没卖过这个品牌的电源

网友H:
真长城电源很少遇到坏的。假的坏的很多。遇到90%都是假长城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长城电源很少遇到坏的。假的坏的很多。遇到90%都是假长城电源。

恩  假的也是挺多 但是我这些坏的就两个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网友:
可能是雷击,或电源电压突然升高而引起的。

网友:
是的,这款电源如果放上一段时间不用,再用必烧此待机IC,换完IC基本就正常了。

网友(2016-04-25):
换这个芯片的同时,也要把那个尖峰吸收电容一起换了。这样比较保险耐用

网友:
遇到过主板坏了,然后接上电源,接长城一个坏一个的,坏了三个。接其它电源却不坏,还没有时间修,有空拆开看看严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