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本时亮时不亮故障

楼主(2016-03-26):
故障:开始送前时亮时不亮,到这插电开始亮机一次,后来彻底不亮
          开始检修,测试各路供电均正常,只有集显供电VCC_GFX CORE没有电压,
经测试该电路发现EN控制信号没有,后来看上电时序知道,CPU复位后要自检过内存后才开始发出一路信号去开启集显供电,才能亮机。把内存去掉,上电电流也是2次跳边到1.05V样子不动,有时0.01往上升,初步怀疑BIOS或南桥问题导致,先刷BIOS看下,刷后电流3次跳边成功亮机。
其实中间也走了弯路,以为显卡问题,加焊后未果,后想改集显也没行,最后想把它修好,再查资料刷BIOS解决问题。
该案例供大家分享,呵呵,遇到一样问题做个参考
备注:HP G4-2303TX机器,板号DAOR33MB6F1 REV:F  AMD独显机器

网友:
这个改集成有关很好改的

网友:
有时只能花时间去试

网友:
集成的我改不行,好像有的机器可以改吧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修过,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内存不过即便改了集显也不会亮的

网友:
HP的这个机器 BIOS坏的好多的

网友:
很多不亮的机器我都想到BIOS

网友:
不亮的 我也想到 BIOS

网友:
是的,只有捡过内存后,CPU才发出一路信号去开启集显供电的,改集显也没有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

网友:
刷bios的机器好多

网友:
这种芯片组,就是快要显示了才出集显电压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BIOS 先简单后复杂啊

网友:
blos问题应该不会导致时亮时不亮吧。 如果能亮机  blos应该就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