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学员小修一台华硕1225c小本,送点位图和BIOS程序!

楼主(2016-03-26):
一台华硕1225c小本的简单维修,故障:不触发感谢饼哥的飞线和示波器,感谢老徐的TL866编程器,感谢三期强哥友情提供的2M FLASH芯片!

拆机发现开关接口与主板之间有个接口很脆弱
跑线发现开关到EC触发脚位断线,月饼老师送了几根飞线我,

补线完毕后发现可以触发了,但是不跑码,因发现BIOS芯片被刷过,

找月饼老师拷BIOS程序,找老徐借了TL866的编程器刷过后,发现还是不跑码,又找月饼拷来点位图,经查图发现BIOS芯片原来是2M的,被换成4M的了,当然不可以,月饼给强哥打了招呼,我跑到三期去强哥那里料板上找了个2M的FLASH,回来继续用老徐的编程器刷入饼哥的程序,装上后触发还是不亮机,借用饼哥的示波器,发现刚插上适配器的时候EC有读取BIOS程序的动作,但是返回脚没有波形,再次查点位,发现返回脚有个0欧姆的小电阻掉件了,二话不说,直接用短接。再次触发,完美亮机!

ASUS 1225C REV 2 BIOS.rar

网友A:
尝试是痛苦的,修复出来的瞬间,那种开心也是真的

网友B:
这版号 起得跟待机芯片一个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是痛苦的,修复出来的瞬间,那种开心也是真的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邓大神,小心被扣分哦。。。也不给我加分。。。

网友:
电路图没有的,只有点位图而已,有的朋友欢迎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版号 起得跟待机芯片一个名字。

嗯,TPS51125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TPS51125的节奏

网友:
呵呵,在实地现场修啊,不错哦,给你加分

网友:
不错啊,高手啊。

网友D:
   返回脚是哪个呀》还请说的清楚点,有些人可能看不懂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返回脚是哪个呀》还请说的清楚点,有些人可能看不懂哦

楼主说错了
是SCK脚电阻掉了
导致15脚有波形6无波形 2无波形返回给EC~

网友:
还是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错了
是SCK脚电阻掉了
导致15脚有波形6无波形 2无波形返回给EC~

啊,偶像回答了,谢谢,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我心中的雾霾清除了,佩服, 顺便问下楼主是新手吗?焊接不太美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