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图解

楼主(2016-03-26):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图解

  对于熟悉游戏本的玩家来说,未来人类这个名字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未来人类笔记本是著名的笔记本代工厂蓝天在大陆推出的自有品牌,这次拆解的是未来人类笔记本T7—SKYLAKE,搭载了英特尔最新的第六代处理器,整机采用跑车似的外观设计,机身线条粗狂。霸气的外观下隐藏的是性能十分强劲的性能,未来人类笔记本T7内部结构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未来人类笔记本T7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方法/步骤:

  1、未来人类笔记本T7背面的螺丝比较多,用十字形螺丝刀逐个将它们取下。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

  2、背壳全由螺丝固定,没有其他卡扣,所以拆掉螺丝后非常容易就可以将其打开。掀开背盖我们就可以看到未来人类笔记本T7的一些基础硬件。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

  3、未来人类笔记本T7机身内部的三颗风扇非常抢眼,还能清楚的看到电池、硬盘以及内存等硬件。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3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4

  4、先拆下未来人类笔记本T7的电池,避免意外的发生。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5

  5、拔下电池的插头。未来人类笔记本T7电池容量为60Wh。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6

  6、拆掉电池后,下面我们拆硬盘。拆下固定硬盘的几颗螺丝,就可以很轻松的取下硬盘了。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7

  7、未来人类笔记本T7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是放在一起的,采用的是256 SSD+1 TB的硬盘组合方式,所有比一般的硬盘都要厚,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上面放的是来自宇瞻的固态硬盘,下面放的是机械硬盘。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8

  8、接下来是内存,可以看到,主板的正面有两个内存卡槽,其实未来人类笔记本T7键盘下面还有惊喜哦。未来人类笔记本用的是三星的内存为16GB,每个内存条8GB。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9

  9、未来人类笔记本T7的内部有很多的胶条,这些胶条不仅可以把排线更好的固定,同时令机身的内部看起来也更整洁。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0

网友A: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方法/步骤:

  10、来自英特尔的Wifi/蓝牙复合网络适配器,型号为3165NGW。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1

  11、网络适配器的背面图。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2

  12、未来人类笔记本T7的音响部分。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3

  13、接下来是散热部分,未来人类笔记本T7有三个风扇。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4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5

  14、取下固定风扇的螺丝,就可取下风扇。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6

  15、这是其中一个风扇,另外两个是固定在一起的,整个风扇被铜片覆盖,还有两个导热管与芯片相连。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7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8

  16、两个风扇由两个导线连到主板上,要记住,黑色头的在上面,白色头的在下面。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19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0

网友: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方法/步骤:

  17、拆下固定多频影音的螺丝,将其取下。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1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2

  18、拆到这里,主板还是固定的死死的无法取下,应该是键盘下面还有一些固定螺丝。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3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4

  19、拆开盖板,你会发现,未来人类笔记本T7有4个内存条卡槽,有了这两个内存卡槽,玩家就可以将本机的内存进一步的升级。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5

  20、未来人类笔记本T7主板。

  红色: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2.60GHz,内见Intel HD Grapics 530核心显卡。
  蓝色:NVIDIA GeForce GTX 970M
  翠绿:三星6GB DDR5显存
  紫色:SWAF W1536千兆网络变压器
  黄色:Realtek RTL8411B读卡器
  橙色:南桥芯片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6

  21、主板背面。

  红色:ITE IT8587E嵌入式控制芯片
  橙色:Realtek ALC892声卡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7

  22、未来人类笔记本T7所有部件全家福。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 图28

网友B:
这个造型  猛的一看  还以为是外星人!  模仿

网友:
现在 也是 一挫样

网友:
外面像外星人,里面不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图解

  未来人类笔记本T7拆机方法/步骤:

联想LE440的键盘不好拆啊
拆了半天才看到键盘里面还有4个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造型  猛的一看  还以为是外星人!  模仿

未来人和外星人都还不错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

网友:
好像外星人,好机器买不起啊。

网友:
一看到板载的U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看着像戴尔的外星人系列

网友:
基础  也是笔记本维修的最低要求

网友D:
高级货我估计度不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级货我估计度不敢拆

我修过几个  没有什么不敢的 如果不敢就赚不到钱

网友:
这是哪一年生产的笔记本

网友:
还没见过这机器

网友E:
这一看,能值200快吧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一看,能值200快吧

你200能买个未来人笔记本

网友:
山寨外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200能买个未来人笔记本

别激动开个玩笑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笔记本貌似都用蓝牙和wifi都是一个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联想LE440的键盘不好拆啊
拆了半天才看到键盘里面还有4个螺丝。。。

键盘边框往下推  E431也是这种坑爹的设计

网友:
仁宝的板吧? 贡献个BIOS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键盘边框往下推  E431也是这种坑爹的设计

拆到这样机器 针的郁闷要死啊

网友(2016-04-26):
做工不错,未来人类和外星人都还不错

网友:
配置不低 是个好本

网友(2016-08-02):
打游戏的利器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你有没有版号?我帮你找一下吧  你把班号发上来.

网友(2016-10-23):
这机子出现3个灯闪,报警,但cpu和显卡温度并不高,不知哪位同行修过这问题,给指点一下‘’

网友H(2016-11-22):
现在好多机器都板载CPU也不见得机器有多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好多机器都板载CPU也不见得机器有多薄

百分之70以上的笔记本都是板载cpu啦

网友I:
这几天 我们这里也来了 几台未来人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几天 我们这里也来了 几台未来人类

这个机器不太好修,收费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