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掉电

楼主(2016-03-26):
  本来是一台还显卡的机器。换上去之后就要掉电了。很多都是时 ISB接口问题。接口也换了 还是不行 啊 。有遇到过的同行吗

网友:
用多久掉电啊??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有问题

网友:
散热  缺电压 短路

网友:
瞬间就掉电吗

网友:
楼主掉电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