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掉电怎么修啊。。。

楼主(2016-03-26):
X45VD掉电怎么修啊。。。

网友A:
电流 跑到哪里  会肿再次开起来循环 掉电吗

网友:
你这样问怎么帮你呀。。算了你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吧,,,

网友:
主板实物图看下

网友:
正反面都看下

网友:
3V5V有   ,开机0.49掉电

网友:
开机0.85左右掉电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打下波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 跑到哪里  会肿再次开起来循环 掉电吗

电流跑完后回到正常待机和没有待机了分别说明什么?

网友:
好像CPU是集成的是么

网友(2016-04-26):
先BIOS 试试

网友:
手头有一台不定时掉电,过LOGO,进系统等,都有掉电,一般都隔夜后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研究

网友:
先说清楚具体是怎么个掉点法  你这样说是来骗分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