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330B开机灰屏

楼主(2016-03-26):
S22A330B开机灰屏,感觉有信号进屏 ,屏上电压都正常。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
开机灰屏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三星程序问题是通病,刷刷看

网友:
三星先刷程序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34&kw=+S22A330B

网友:
这个可以先刷程序,不用拆机就可以刷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刷下BIOS看看
接了信号线 还显示无信号刷程序

网友:
先点屏看一下正常不?

网友:
三星的通病是MCU程序,买个RT809 不拆机就能刷。

网友:
这个刷程序
三星通病!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了,先刷程序,三星的通病了。

网友:
楼主你那其实不是灰屏,是背光亮了,但屏幕是近乎黑色的。大家叫假黑屏,按楼上说的,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