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进水秒杀

楼主(2016-03-26):
          客户来一台K43S,说不开机。不通电。接稳压电源待机0.2A,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出来一看进水机,从触摸板那里进的, 这个6脚的芯片第五脚烂掉了,小刀刮完后接电源还是0.2A,按开关0.21A,电源灯亮。又看到上面有个电阻腐蚀了,量一边有3.3V一边只有1.8V。没有图纸只能瞎修。用镊子短接接电源正常了,开机可以触发,看电流应该是可以显示了。本想随便找个阻值小的换上,当我拆下电阻一看,电阻焊盘并没腐蚀,不管了,电阻去掉,直接短接好了, 就在此处,再试下可以开机,装机试试看 此机修复。纯属运气

网友:
运气真好!你的买张彩票

网友:
进水机一般清洗就能搞定大部分,芯片挂了就不好修。

网友:
楼主好运气,这钱挣的容易!!

网友:
    找个点位看下,小心返修i

网友:
很好,值得借鉴的维修

网友:
很好 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