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zotacZT-H61D3-S4V不过内存

楼主(2016-03-26):
先测各大阻值正常!
上CPU,插喇叭,未上内存,开始触发,发出报警!
上内存,不报警,诊断卡显示C8。

又上内存打值卡测电压1.6v,vtt0.8v正常的!
上内存带灯测试座8个灯亮正常!
上一根真内存,一个打值卡,在打值卡上测sda、scl波形

看这些都是正常的,就是过不了!
最后一步:刷BIOS,论坛下载刷后一样,还是档C8!换一个CPU试还是一样!
自我估计会不会是CPU座子问题???
求解!!!

网友A:
sata 接口那个电容是什么故障?脱皮了? 查看 内存条的 时钟和 RST DRAMPWROK 这些信号,还有CPU的针脚有没有弯 。。调件之类的

网友:
你那个估计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现在H61系列的  内存都是U控制的!换个CPU还是一样  这个可以考虑焊座子试试

网友B:
为啥把这个卡包成这样?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把这个卡包成这样?好奇...

避免擦挂,防止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 接口那个电容是什么故障?脱皮了? 查看 内存条的 时钟和 RST DRAMPWROK 这些信号,还有CPU的针脚有没 ...

这个电容咋这样了,你不说还真没有看到!换了试试!

网友C:
楼主这诊断卡,用着好用不???

网友D:
你这个检测卡能插显卡槽子上面嘛?好像很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诊断卡,用着好用不???

明确告诉你,爽得很,比啥技嘉专用卡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检测卡能插显卡槽子上面嘛?好像很牛啊。

很不错哦,当然无压力!

网友:
我怀疑桥的问题
或者有些地方断线  要么电压不稳

网友:
不上内存报警, 上内存不报警挡内存一般是SMBUS总线有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在哪里买的吗?

淘宝奇冠!!!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上的电压问题吧,修好告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 接口那个电容是什么故障?脱皮了? 查看 内存条的 时钟和 RST DRAMPWROK 这些信号,还有CPU的针脚有没 ...

兄弟,好眼力啊这都给你看见了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块了,比如七彩虹不上内存的4声报警,还有V星不上内存3声报警,上了内存就都转转停停如此反复,尚未解决,内存工作条件满足,内存复位也有,就差内存时钟没查

网友:
这个板子也不算杂牌吧,索泰的,出显卡多些,主板比较少

网友:
这个诊断卡多少钱

网友F:
这个PCI-E 的 诊断卡 不是很 准吧、???
健平
还不错!比某些卡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PCI-E 的 诊断卡 不是很 准吧、???
还不错!比某些卡好

网友:
不知道内存的SPD对不对,应该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