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112灰屏

楼主(2016-03-26):
客户送来f112机子,开机灰屏,初步判断惠普机子屏线主板插座爱坏,果断拆机,重插屏线  故障依旧,害怕是平的问题,立马拆屏,重插屏线,还是灰屏,换屏还是灰屏
看论坛没有图纸,测屏座信号线(看主板有表层线,中间几根应该是数据线,)都是0,没有信号,测对地阻值正常。初步判断应该是主板问题,没有这机子屏线
看论坛里很多都在刷bios,感觉bios应该不会导致灰屏吧,有修过的吗,他们刷bios都没写机子故障。又遇到的吗,求指点。。。

网友:
你量主板屏线接口的定义啊

网友:
恩   没有图纸只能猜着测,有遇到过的吗?指点一二。。。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刷了bios开机还是白屏。不能直接动显卡吧

网友:
疯抢吹下显卡   在开机试试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我修过很多灰屏的故障都是显卡的问题,用风枪吹热下显卡,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