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SI-511 触发电流反复跳变

楼主(2016-03-26):
修到一台Acer ESI-511 版号:Z5W1M LA-B511P
故障:触发 电流 0.03~0.36之间反复跳变

这机器是单CPU(SR1W3) ,先测电压OK,板子很新,没有腐蚀之类的痕迹。拔掉内存,上电电流一样没变。
猜测大概就两个问题了,1.cpu不良导致不读内存  2.BIOS数据出错导致无法正常自检开机.在论坛找了,没这机器的BIOS,只有图纸。这机器一个8MB的BIOS 还有EC自带程序的kb9022.自己手头上有CPU就先把CPU换了,结果故障一样反复跳变...剩下BIOS没刷了,然后找朋友要了BIOS。把8MB的BIOS刷了,上电直接亮了....
因为工作忙,所以写得不好,各位见谅....
在这里附上 BIOS和EC程序 还有图纸,希望对各位有帮助,如果可以帮忙加加分咯...

网友A:
宏碁的程序官网也有,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碁的程序官网也有,不错啊

不用  分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