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M5A78L-M LX3不触发

楼主(2016-03-26):
主板:M5A78L-M LX3 rev:1.01
故障:不触发

按照不开机的思路查待机条件
开关3.3V 正常 32.768M晶振示波器查看波形正常 跳线帽3.3V正常
这个板还有个1.2VSB待机电压 打开点位图看下由POU5发出

测2-5脚5VSB都正常 6 7脚都没电压 判断为芯片坏 于是找了个换上去
顺利跑码亮机
附上点位图和点位软件
M5A78L-M LX3 R1.01点位图

网友:
这个还有电路图啊

网友:
说错了  点位图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这东东  的工作条件不

网友B:
有的 已经打包点位图和软件上传了 有需要可以下载

网友C:
这个1.2VSB一般是NV芯片组南桥待机工作组电压之一,POU5这个8脚稳压线性芯片一般可以在南桥旁边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2VSB一般是NV芯片组南桥待机工作组电压之一,POU5这个8脚稳压线性芯片一般可以在南桥旁边可以找到。

对  还是版主厉害  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芯片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这东东  的工作条件不

6楼neco版主已经说出此芯片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neco版主已经说出此芯片的作用

此芯片工作条件就是简单来说测量234和6脚输出电压,7脚定义1.2VSB输出电压调节脚,外围相连串联分压电阻工作。

网友:
6脚没有电压输出的同时,这里7脚自然就不会测量到工作电压的,即这里7脚工作电压推测是1,2VSB经这个引脚外围相连串联电阻分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 已经打包点位图和软件上传了 有需要可以下载

好的  谢谢楼主

网友D:
这个是这个板的通病啊 修过很多次 这个芯片可不好找

网友:
维修思路是关键,楼主思路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这个板的通病啊 修过很多次 这个芯片可不好找

一般可以在AMD平台和NV芯片组系列料板上可以找到,实在在不行找不到料件的话,可以用5VSB连接串联电阻分压方式解决故障。

网友:
POU5在这里损坏一般不会发烫,除非6 8之间阻值短路。

网友:
简单明了,好厉害啊,可惜我还是没学好怎么修台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1.2VSB一般是NV芯片组南桥待机工作组电压之一,POU5这个8脚稳压线性芯片一般可以在南桥旁边可以找到。

他这个不是NV芯片组的,NV早不做桌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2VSB一般是NV芯片组南桥待机工作组电压之一,POU5这个8脚稳压线性芯片一般可以在南桥旁边可以找到。

ATI/AMD的芯片组。。。

网友:
这个点位图看不到元件的型号。有点可惜。

网友F:
AMD芯片 1.2vSB待机 这个问题 确实少见 。容易别忽略。楼主观察比较细心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芯片 1.2vSB待机 这个问题 确实少见 。容易别忽略。楼主观察比较细心 。不错。

1.2VSB电压没有产生的同时,南桥待机也会发烫。

网友G:
这是个什么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什么芯片型号是什么

类似于UP7707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般可以在AMD平台和NV芯片组系列料板上可以找到,实在在不行找不到料件的话,可以用5VSB连接串联电阻分 ...

佩服,你总是这么精彩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佩服,你总是这么精彩

没有啦怎么精彩。

网友:
这个1.2v 很容易被忽略

网友:
amd双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啦怎么精彩。

思路清晰,基本功扎实,有种指哪里就敢打哪里的感觉,

网友I:
缺少1.2v待机的导致不加电 很经典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缺少1.2v待机的导致不加电 很经典

缺少1.2V待机电压有时候南桥也会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不是NV芯片组的,NV早不做桌面芯片了。

是的,那就是ATI的。

网友:
大哥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少1.2V待机电压有时候南桥也会发热。

大明星无处不在啊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那就是ATI的。

现在是叫AMD了

网友:
就是 就是 好样的

网友:
待机电压没有我上次也搞过这种板

网友(2016-10-09):
很少遇到待机1.2'V出问题的

网友:
多谢楼主发帖分享,今天遇到了一样问题,没有sb1.2v,不触发。

网友:
厉害,直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