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经常放电才能开机的无奈之举

楼主(2016-03-26):
      SL410K,集成显卡的,一个老客户拿过来就吹着说明天要还给人家,快点看看什么问题,接上电源,按开机0.4自动掉电,之前有搜过论坛贴说:1,放电可以解决一部分掉电问题,2,BIOS问题,

   接下来你懂得,先放电,OK,但是之后的测试中发现偶然不正常关机,比如系统里面突然拔掉适配器,或者BIOS直接按关机,会恢复需要放电才能开机的故障,看了看刚好旁边的无线网卡开关,有办法了,真的是无奈之举,
       直接短接原无线网卡开关

把开关串在电池中,

网友:
那是还要提醒客户不开机时,拨无线开关。

网友:
这样维修客户肯收货?

网友:
刷个程序吧

网友A:
刷个程序比你这么高要方便很多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招做的也不错

网友B:
到时候客户在来找你,时间老保存不住看你怎么解决

网友:
没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这维修  客户能接受?

网友:
客户多半都不会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程序比你这么高要方便很多吧

bios刷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时候客户在来找你,时间老保存不住看你怎么解决

已经必须有交代,何止时间!系统改成支持sata,不然要蓝屏,还有得教他如果关了开关,进到bios必须按f9yes,在按f10回车

网友:
实属无奈之举,最好还是查明原因,根治才不会返修啊

网友:
有必要吗  实在不行的话 换板也是可以的嘛

网友:
这样子  呵呵  要教会客户使用方法才行

网友:
这样维修也能打发了客户  佩服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为啥我没看懂  能讲一讲原理么?

网友:
会不会是RTC电路出问题了啊,这样改的客户肯定反感,不找你麻烦才怪,修个电脑还要教客户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