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B16 咋会3.3v

楼主(2016-03-26):
刚接联想小机箱L-IG41N,客户说不显示,拆机看是g41的板子。换上自己的电源内存,插电自动加电,测电压都有,时钟pcie A13、A14脚有0.4电压,A11没电压。PCI的B16脚3.3v,很是奇怪,ddr3的内存插槽,SPD 3.3V    SMBDATA 1.5V 不正常    SMBCLK 1.7V不正常   DDRVTT0.73  内存复位也有1.48v,诊断卡不跑马,放电后跑DA D9,  望有大神指点怎么个修法

网友:
时钟坏了把

网友:
有示波器吧,用示波器来查更方便

网友A:
时钟坏了?那pcie的时钟咋正常呢,B16的时钟是南桥发过来的,莫非你是说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坏了?那pcie的时钟咋正常呢,B16的时钟是南桥发过来的,莫非你是说南桥坏了?

查下时钟芯片工作条件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坏了?那pcie的时钟咋正常呢,B16的时钟是南桥发过来的,莫非你是说南桥坏了?

推测这里PCIE 时钟是南北桥工作发送的。

网友:
假负载上去看看

网友:
你查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偏高嘛,找图纸看看

网友:
既然跑码了你就修内存的SMBDATA 1.5V 与SMBCLK 1.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