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437

楼主(2016-03-26):
有时候能亮机  过几天又回来了   故障是 内存槽下面3V5v 的公共点烧个洞我刮了刮  ,阻值只有130。
现在是不触发,开机没反应 ,有3V5V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把故障位置拍个清楚的图

网友B:
不亮的时候什么问题?短路吗?估计是烧的地方你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把故障位置拍个清楚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的时候什么问题?短路吗?估计是烧的地方你没有处理好

现在不触发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

网友C:
厉害啊,直接把内存槽拆了,你感觉拆装这玩意很容易吗?

网友A:
看样子,烧的很严重呀,,,

网友D:
我想知道保隔过后为什么只去 充电哪里 ,然后再从电感里出来个1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烧的很严重呀,,,

我把槽子取下来  刮一刮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直接把内存槽拆了,你感觉拆装这玩意很容易吗?

人家就用一条内存 ,我看挺多余的就拔掉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保隔过后为什么只去 充电哪里 ,然后再从电感里出来个17V

因为他的公共点是和充电走的同路苹果的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他的公共点是和充电走的同路苹果的不就是这样的吗

  谢谢  老总  提醒我了  YOGA2 pro 也是这样  19V 进公共点7.5V

网友E:
直接去掉了内存槽   如此是断尾求生

网友F:
图太小,看不清,这个机器放下COMS电池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去掉了内存槽   如此是断尾求生

忘记了  这是二修机  主板上的公共点电容全扣了  把我郁闷死了  我一看内存边上有点黑 ,用刀子刮越刮越往槽子里边去,哎  干脆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太小,看不清,这个机器放下COMS电池就会好

这机器短路比较多,我看论坛上都是烧芯片

网友:
不触发  看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就用一条内存 ,我看挺多余的就拔掉算了

万一人家以后想再装一条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