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4P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26):
机器型号:DELL 5521
板号:LA-9104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
接电流表开机,电流0.26A,还有供电没出来,拆机量了各电感电压,CPU没有电压。

VR_ON有3.3V,对照图纸测了其他电压及设定均没异常,当然VR_SVID_CLK和VR_SVID_DAT没有下拉脉冲。
根据经验来看的话或许直接刷BIOS接着换南桥了。我的注意力也放到南桥上了,算了还是不装B了。

在板上一阵乱测,主要测电压都有没有出来。UZ1被命中,对图纸看,UZ1为+1.5V To +1.5VS的转换管,
4脚控制脚没有电压,查由QZ11控制,而QZ11G极SUSP信号为高电平RZ18却没有上拉电压。两端都没有

接好后通电OK,我们再回来看看1.5VS给什么供电,希望给像我这样的菜鸟一个思路。

附上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A:
“QZ11G极SUSP信号”正常时不是应该是低电平吗

网友B:
图文并茂,不错,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QZ11G极SUSP信号”正常时不是应该是低电平吗

这位师傅认真看了。确实如师傅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文并茂,不错,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好找,

还行,不钻死胡同就不难

网友C:
这个电压跟CPU有关吧

网友D:
这个经验确实不同凡响,我才知道有这回事

网友E:
CPU没有电压,楼主直接刷BIOS接着换南桥是何经验!

网友F:
这逼装的好,但是SUSP好像说错了

网友G:
请教楼主!CPU主供电不出跟PCH有什么关系呢?EN不是有吗?VR_SVID_CLK和VR_SVID_DAT是CPU发给ISL95833的呀!实在搞不懂桥缺供电怎么会收起没CPU电压呢?本人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跟CPU有关吧

南桥的FDI和DMI与CPU的通迅没工作,而这个电压就是给这两个模块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经验确实不同凡响,我才知道有这回事

呵呵,帖子有用就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CPU没有电压,楼主直接刷BIOS接着换南桥是何经验!

呵呵,这经验是个传说,出处还在论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逼装的好,但是SUSP好像说错了

这个师傅也看得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CPU主供电不出跟PCH有什么关系呢?EN不是有吗?VR_SVID_CLK和VR_SVID_DAT是CPU发给ISL95833的呀 ...

论坛有时序讲解,兄弟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不太好找啊

一下找不到,无非多花点时间还是找得到的

网友J:
很好,思路清晰的维修过程,值得学习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是不是桥的DMI模块没供电所以不能发出时钟给CPU,CPU就没有SVID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很好,思路清晰的维修过程,值得学习

呵呵,都这么说了,得加点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是不是桥的DMI模块没供电所以不能发出时钟给CPU,CPU就没有SVID

这位师傅说的对不对我说不好,我自己一知半解,静待大神出来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句话不是应该加了分才说的吗?

网友M:
加分支持,只是楼主这头像是不是要改一下?

网友N:
楼主修机蛮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分支持,只是楼主这头像是不是要改一下?

谢谢加分,头像不改,想让你印象深刻。一旦换了你就就会忘记我,忘记我就会忘记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修机蛮细心的……

其实我花好长时间的,论细心还有努力的空间

网友O:
有图就是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图就是有说服力

兄弟记得加点小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加点小分吧,

网友Q:
仁宝的这个电流是通病,首先查电压转换

网友R:
这个问题 估计简单吧  检测各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仁宝的这个电流是通病,首先查电压转换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问题 估计简单吧  检测各芯片工作条件

能修好的都不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这经验是个传说,出处还在论坛。

发现你有点神道道的!深不可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师傅也看得认真。

头像好亮。。。。。受不了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如果加点分更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头像好亮。。。。。受不了了

虽然我好亮,你也不能胡思乱想

网友S:
这个问题也会引起CPU不出电压啊,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S:
这个电压的时序应该是属于S0电压,但没有PG信号检测。

网友T:
今天修一个板电流0.2A,无CPU供电,SVID测不到波形,准备找PROCPWRGD,但在CPU座下,没丝印不好找。正寻找解决办法,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U: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再加分!

网友V:
楼主问题SUSP如果为高估计i那个管子不会导通了,还有这个1.5V的电会影响桥发出PG信号给CPU开启VID解码的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虽然我好亮,你也不能胡思乱想

完全不敢多想

网友W:
昨天修过一台DELL也是没CPU供,VR_ON有开启,5V供电正常,显卡供电也没有,显卡供电开启是南桥,显卡供电应该与CPU供电无关,最后测到VR_SVID_CLK没电压,+1.05V_PCH有供电,测VR_SVID_CLK上拉电阻有1.05V,芯片这端没电平,中间断线,飞线修复

网友W:
CPU无供好多都是些小电压或是些上拉电压引起,电容漏电拉低电平的也有。

网友X:
厉害  我一般就直接换CPU芯片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Y:
这个电压是哪里的?   CPU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问题也会引起CPU不出电压啊,向楼主学习了

是的,新款的主板有点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电压的时序应该是属于S0电压,但没有PG信号检测。

没有PG,但却是南桥正常工作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Z:
历害。不错。学习了

加分实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T:
今天修一个板电流0.2A,无CPU供电,SVID测不到波形,准备找PROCPWRGD,但在CPU座下,没丝印不好找。正寻找 ...

祝你手到擒来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再加分!

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问题SUSP如果为高估计i那个管子不会导通了,还有这个1.5V的电会影响桥发出PG信号给CPU开启VID解码的求 ...

第一问题三楼己经解答了,确是我描述的一个错误,第二个问题在我最后一张图里能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W:
昨天修过一台DELL也是没CPU供,VR_ON有开启,5V供电正常,显卡供电也没有,显卡供电开启是南桥,显卡供电应 ...

端的是好手段,手到擒来

网友:
引用 网友W:
CPU无供好多都是些小电压或是些上拉电压引起,电容漏电拉低电平的也有。

这些却又难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

记得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厉害  我一般就直接换CPU芯片不行就换板了

呵呵,以事可以多一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电压是哪里的?   CPU的吗?

最后一张图里有说明,供给南桥的

网友AB:
高人啊  这都能找到

网友AC:
经验图纸说明都有!

网友AD:
的确,那个信号正常应该为低电平,当然,你测的为高是不正常

网友AE:
好像E47A和E49A有这样的通病吧,1.5的过电管坏了,这个型号这个问题还没有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好像E47A和E49A有这样的通病吧,1.5的过电管坏了,这个型号这个问题还没有修到

我只窝在一边修机,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样的通病,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高人啊  这都能找到

那得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经验图纸说明都有!

那可以加点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的确,那个信号正常应该为低电平,当然,你测的为高是不正常

呵呵,这个师傅也是个仔细的人啊

网友:
头像太吓人

网友:
又拿我头像说事

网友AF:
高手啊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呵呵,都这么说了,得加点分啦

那个1.5v是不是总线供电哦

网友AG:
手头上也有类似的一片板,没弄好

网友AH:
楼主的图像真有安全感,,

网友AH:
吓得我直接掉到底楼了.,,,,,,,,,,,,,,,

网友:
还是感谢               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V:
那个1.5v是不是总线供电哦

是的,你加分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F:
高手啊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难修的机子什么时候都有,现在能修的地方比以前倒是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手头上也有类似的一片板,没弄好

可以发求助帖,有高手帮忙,还赚分啊

网友:
才知道有这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的图像真有安全感,,

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就不同。我们看气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吓得我直接掉到底楼了.,,,,,,,,,,,,,,,

我把你接住了

网友:
能加点小分吗?

网友:
进水了 短线了

网友S:
已经给你加了2分,看你吻得多开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已经给你加了2分,看你吻得多开心啊

谢谢,谢谢,你是好人

网友:
火眼金睛啊,不过看不出来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LA-9104P不出CPU电压的,各转换管扫描污异常,想问下怎么测SVID的波形啊,我只会用波波测VID的电压,VR_SVID_CLK测的0.8V,VR_SVID_ALRT#1.05V,VR_SVID_DAT没电压,

网友:
按时序修吧,按图时序来修